图传发射端1s直接供电可用,但视频信号不稳定,请问能直接用2s供电吗?

楼主(2014-11-09):
如题,或者请教有必要2s吗?

有哥们说要2s需要加降压模块,请教怎么弄。
------------------------------------------------------------------再请教一下:

有哥们说摄像头是12v的,显示器是12v的,接收和发射都是5v的。(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对的?)
显示器和接收端如下:

我如果想效果比较好的话是不是可以3s电池驱动显示器和摄像头,在用降压模块降压到5V给接收和发射?

降压模块如下: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全套

全套

发射反面

发射反面

发射正面

发射正面

加天线

加天线

摄像头

摄像头

降压

降压

降压2

降压2

降压3

降压3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稳压5V的,用1S电压不够,2S会烧,所以直接用接收机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稳压5V的,用1S电压不够,2S会烧,所以直接用接收机取电

我这个是用在攀爬车上,直接用接收供电,一加油门屏幕就会雪花或者一闪一闪的。请问用2s加个稳压什么的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在攀爬车上,直接用接收供电,一加油门屏幕就会雪花或者一闪一闪的。请问用2s加个稳压什么的行 ...

加个稳压吧

网友B:
我的图传就是这种模块,加了稳压用起来很不错。顺便说下,我用的是你图片中第一张的12V转5V的稳压模块。记得用的时候需要调成5V使用。

网友C:
第二张图的7805就是线性稳压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图传就是这种模块,加了稳压用起来很不错。顺便说下,我用的是你图片中第一张的12V转5V的稳压模块。记 ...

您的意思是用3s供电可行。请问是直接降压为5v后供电给摄像头和发射端还是12v给摄像头再用另一根线降压5v后给发射端呢?

接收这块也是用3s供电?还是维持原样呢?如果用3s供电,那么是直接降压为5v后给显示器和接收端,还是12v供电给显示器再用另一个线降压5v接收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S可以,前提是加个稳压,最好在稳压电压输入那里加一个电容虑波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用一个16V470up的 ...

谢谢,把电容直接焊在接收的视频输入端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的7805就是线性稳压5V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