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9):
。倒数第二个故障

楼主:
。。哎。没人啊!!

网友A:
字面的意思是检测到连接器的错误连接,请检查连接器和导线。

网友B:
接线没接好 或者电池坏了  检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的意思是检测到连接器的错误连接,请检查连接器和导线。

会不会是B6里面冲3S的电子元件坏掉的。我用简易冲可以冲我3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没接好 或者电池坏了  检查接线

电池没坏。别的充电器可以冲3S的电池。。!

网友:
没插3s接头吧

网友:
没接平衡头吧?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出汉字说明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