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流,草丛太密,穿越失败

楼主(2014-11-09):
一张流,草丛太密,穿越失败

顺便问下,第一次户外飞行,飞机距离遥控50到80米左右
突然失去动力下掉,半秒后又恢复动力,这是什么情况
控是富斯t6,飞控是cc3d

网友:
有没有虚焊?

网友A:
电调过热?最好是地面压力测试完再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过热?最好是地面压力测试完再上天

在家里飞了四五个起落了

网友:
呀,好大的蜘蛛啊!

网友:
lz真幸福出去玩还可以捡到小四轴

网友:
你确定这可以穿过去?

网友:
fs ct6b的控,MWC SE 2.2固件的飞控,好盈skywalker 20A电调的F450四轴也遇到过这样的失控,油门突然增大,飞机飞到10几层楼那么高,然后油门突然掉到0,再突然猛增,然后撞楼。。。貌似是控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虚焊,接触不良。检查下你的分线板,还有各接口。
强烈建议不要用分线板,直接焊接就可以了,这样避免 ...

为啥不能用香蕉头啊?

网友C:
我开始用的飞梦高频头配合飞梦六通以及八通接收机,也遇到过再20--30米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后来换了朋友的D7和601接收机,测试距离就稍微远多了差不多达到100米距离突然没有动力,我感觉就是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用的飞梦高频头配合飞梦六通以及八通接收机,也遇到过再20--30米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后来换了朋友的 ...

谢谢回复。跟卖家联系了一下,发了视频给工厂看,由于失控后fpv同时出现断线和雪花,所以被工厂认为是收到外界电磁干扰。打算下次带到乡下无干扰源的地方去试试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遥控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