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4-11-09):
电机
电调怎么做行程?我是四轴换六轴,A2飞控。行程怎么调!请高人指点!!
急阿!!!!

网友A:
找个接收机,一个一个的电调紧张矫正

网友B:
看电调说明书,一般是控油门最大,给电调上电,听到提示音后油门拉到最小
电机没有行程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