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2.4G原装遥控器可以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2014-11-09):
DJI精灵2支持跟FUTABA遥控对频使用,估计不少有多台飞行器的飞友都把遥控器换成T8FG或14SG了吧。
但是原装的遥控器就闲置了。其实DJI的遥控不差的,很想找个接收机对频,这样还能当个云台手控。
我这只有6208SB和副厂的TFR8SB,经过测试,都不能跟DJI控对频。
有没有人知道精灵2的控能跟什么接收对频使用?

网友A:
大疆的遥控是5.8G的 一般的是2.4G的 应该对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遥控是5.8G的 一般的是2.4G的 应该对不了吧

接收机是2.4的呀 不然怎么和8FG对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遥控是5.8G的 一般的是2.4G的 应该对不了吧

精灵2有2.4G版的,这个版本的精灵2可以用FUTABA的控直接对频使用的。

网友:
木有说是什么制试啊  FUTABA有3种制试的哦

网友B:
油门最低,开机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帮顶了

网友C:
你是说LZ的对频方法不对,换而言之只要2.4的按你这个方法多可以?

网友:
理论都能对~~~这个对频应该是相互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LZ的对频方法不对,换而言之只要2.4的按你这个方法多可以?

认真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开机

刚刚试了,把精灵2的遥控油门最低,也不能对频。精灵2的控油门是回中的。模式也是在精灵RC软件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LZ的对频方法不对,换而言之只要2.4的按你这个方法多可以?

刚试了,油门最低也不能对频。还有什么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把精灵2的遥控油门最低,也不能对频。精灵2的控油门是回中的。模式也是在精灵RC软件里设置。

认真看说明书

http://www.tudou.com/v/LxiRtt_34k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TFR8SB对频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FR8SB对频成功了!

怎么做到的?

网友(2015-01-11):
引用 楼主:
TFR8SB对频成功了!

怎么弄的?

网友:
18MZ支持所有制式接收!

网友:
也想知道,精灵1的控、接收和天地飞的可以互通,想知道2可不可以,楼主有天地飞的话可不可以试试

网友(2015-08-05):
引用 楼主:
TFR8SB对频成功了!

怎么做到的,使用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TFR8SB对频成功了!

怎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