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 请进 帮忙选个架子

楼主(2014-11-09):
前段时间  出掉了 S500,H4 680,越陷越深呀,准备弄个6轴玩玩,架子预算再2000-3000元,最好是伞折叠方式,动力已有 TM4014 。

主要是娱乐级航拍。 挂载设备GOPRO,6轴有动力储备,单电机故障或射桨,基本能安全降落,比4轴更稳。

1.在我预算(2000-3000)区间里还真不好选,开始比较倾向 X CAM 800,在论坛潜水后发现这个架子中心板不是碳纤的,25mm铝合金管,马达座是一体成型的,导致重量过重,强度略差一点。(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2.在某宝无意间发现V6 890  架子看着做工很棒,貌似好像也太重了,折叠部分好像有量。但是论坛里飞这个架子的人好像不多,提到他的也不多,飞过大神的说说感受呗。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或者除了以上的架子   还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挂狗太大了

楼主:
比四轴更稳   动力有储备,进一步烧  微单就不用换架子了,因为我主要是娱乐级别  能力所在 不可能上单反,所以六轴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四轴更稳   动力有储备,进一步烧  微单就不用换架子了,因为我主要是娱乐级别  能力所在 不可能上单 ...

六轴比四轴不单是多两电机的问题 电池什么都是坑 如果不是喜欢折腾 拍着玩 没多大必要 安全性也高不了多少 多轴电机和桨出问题几率不大 倒是电池和飞控干扰出现的多 我x8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比四轴不单是多两电机的问题 电池什么都是坑 如果不是喜欢折腾 拍着玩 没多大必要 安全性也高不了多 ...

谢谢  金玉良言

网友:
电机用飓风的,带正反牙呢

网友B:
米6折叠伞架,光上半部就要2000了(楼主已经不选xcam 800),还没算上脚架,云台挂架,电池架的。真要装到好,5kgs重量肯定少不了,又要长航时,10000mah的电池也要上身。光挂狗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6折叠伞架,光上半部就要2000了(楼主已经不选xcam 800),还没算上脚架,云台挂架,电池架的。真要装到好 ...

兄弟言之有理,但是已经中毒了,东西陆陆续续都到了,坑中挣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言之有理,但是已经中毒了,东西陆陆续续都到了,坑中挣扎吧!

网友:
选V6不后悔,或者看看飞越新出的新品

网友:
挂狗推荐折叠Y6或T6 云台前置不穿帮 折叠之后体积小 还有一电机富余能降落 关键是价格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