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老是烧。

楼主(2014-11-09):
由于是海岛,无淡水湖,所以船都是在海里跑的,没玩多久就烧一个电调。一共四个了。杂牌也有,好赢也有,海飞也有。防水有用704的,有用705的,有用pcb三防的,但是还是一段时间坏一个。求帮忙分析是否海水腐蚀强呢?

网友:
不一定是电调被腐蚀的事,建议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电机也有很多啊

网友:
冷却如何

网友:
如果一直烧同一个电调,就不太可能是海水腐蚀的原因了,换个电机先

网友:
电调尸体扔给我得了

网友A:
配多大的电机呀是不是电调过载呀。

楼主:
不可能过载!温度也不烫的!每次跑都还行!最高就有点温温的!

网友:
莫非咸水比淡水密度大,造成电机负载大?或者电装的防水防盐没做好导致短路?如果环境因素和电装都比较稳定而烧坏的时间间隔大致相同,我觉得可能是防盐雾的事情。我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多大的电机呀是不是电调过载呀。

不应该是过载的呀。

网友:
做个密闭的小盒子把电调装里面,这样省的你防水不好,还有经常烧电调的话是不是电调喧嚣了啊,如果长时间高速跑的话很可能导致电调负荷过重而废掉的。

楼主:
没有长时间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多大的电机呀是不是电调过载呀。

2000w的啊

网友:
目测防水做得不到位,

网友:
- -烧吧 烧烧更健康

网友B:
我都在海玩過,海玩問題很多,海水乾後是鹽,遇水溶化,回復良好導電性能,加速金屬生鏽,我在家做過實驗,氣車的燈泡,約12V 20W,其中一極以鹽水作導體,光亮有如電線接駁。在船上,海水在電調形成更多導電通道,進入電機的電流減少,船速慢而耗電大。遙控設備插頭生鏽,電解溶解電線的銅,久了就斷線,失控,失控保護沒作用。

如你只能在海玩,防水要做得很好,手接觸過海水後需濕布抹乾後才觸摸船,電設備蒸餾水洗,吸乾吹乾,噴接點清潔劑,非常麻煩,也很難完全做到。

楼主:
是的,也发现这些了。谢谢回帖,

网友:
肯定是防水没做好。。。
海水腐蚀性很强的。。。
弄个乐扣盒吧。

网友B:
補充如何用水洗:
從前我是電子產品修理員,遇到一些電子產品,因電池耗盡,電池殼穿破,電解液(特性像海水)流到機殼及線路板上,整機各非金屬部份及機殼都導電,抹乾吹乾只能短暫修好,春天潮濕時問題會重來,再拖久一些,線路被電解溶毀變成開路。修理方法是整機拆開,用水(蒸餾水更好,但非必要)洗線路板及機殼,油漆掃刷,然後線路板及機殼用水浸過頂隔一夜,然後拿起盡快吸乾吹乾,組合好,最重要是確保夠乾,這就完成了,一切功能回復正常,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充如何用水洗:
從前我是電子產品修理員,遇到一些電子產品,因電池耗盡,電池殼穿破,電解液(特性像海 ...

谢谢指导了。

网友:
俺好奇的是,什么样的RC船那么抗风浪?

网友:
根据我烧N个电调总结得出的经验,水是从电线芯进入的,704/705你怎样封都没用,必须先拆开电调胶皮把电调浸绝缘漆,干后装好水冷再封704/705(直接封在电路板上)

楼主:
楼主说的可以试试。

网友:
水进到船里啦?还是把船本身的防水做好要紧,否则海水腐蚀性大,你所有的金属都要玩完。再有就是上岸第一件事用淡水冲洗船身。

网友:
我觉得19楼说的很有道理,加强防水密封,保持合理的运转工作强度,应当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在海玩過,海玩問題很多,海水乾後是鹽,遇水溶化,回復良好導電性能,加速金屬生鏽,我在家做過實驗, ...

嗯。谢谢指导。

网友:
防水没搞好,海水玩过后要冲淡。用线路板专用灌胶,

网友C:
很明显是进了水气,MOS管烧掉了,要防止进水,必须整个板子做防水,705或者704硅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进了水气,MOS管烧掉了,要防止进水,必须整个板子做防水,705或者704硅胶都可以

做了也会缺相

网友D:
有专用线路板灌胶,用来作防水处理,全透明。

网友:
缺项也是有元件损伤或者短路,一般都跟MOS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用线路板灌胶,用来作防水处理,全透明。

做了。泡过。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