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PM2.52 装了个450 直升机无法 arm

楼主(2014-11-09):
就是按油门最低,副翼向右方法 arm
APM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
(APM 控制其他舵机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不是方向向右吗?难道直机固件和多轴,解锁方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方向向右吗?难道直机固件和多轴,解锁方式不一样?

方向向右正解!

网友:
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方向舵向右才对、、、

楼主:
又实验了, 油门最低,方向(操作尾舵机那个) 向左可以 AR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实验了, 油门最低,方向(操作尾舵机那个) 向左可以 ARM

说明你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