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副翼换装了恒吉M933倾斜盘舵机后老重启自检,求助……

楼主(2014-11-09):
前几天,自己把手头的450Sport倾斜舵机换装了下。之前用的是辉盛MG90s后来换了恒吉MD933,结果问题来了。当鸡鸡插上电自检后完后,自己拿用控推油门螺距一切正常,但是过了一会儿,再推油门螺距根本没反应而且接收机灯一直在闪,但过了一会儿又好了接着与出现这种问题。
当自己无法解决的的时候,自己在网上搜了下:有网友说辉盛MG90s是模拟舵机,恒吉MD933是数码舵机需要在控上设置的,但是控根本没这项,后来电话联系控商家,商家却说这不是控的问题,叫自己检查下电调。紧接着自己把恒吉MD933在另一架465上试了下,发现又不是舵机问题,而且拿原来的辉盛MG90s又试了下,发现电调也没问题。现在一直困惑着,求大神帮忙看看……

控是乐迪的,左边舵机是恒吉MD933,右边是辉盛MG90s

网友A:
楼主换个电调在用MD933就没事了,显然是供电不足

网友B:
数码舵机比模拟费电。你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看样子是电压问题,可以在电调上设置,注意看一下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电压,不能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舵机比模拟费电。你用的什么电调?

好盈40A

网友:
好盈40不做动作应该够了。

网友C:
我之前也是山寨450se,舵机跟楼主一样,后来mg90s跳舵了就换的933,慢慢推油门可以,稍微快一点点接收机就绿灯闪,重启。。。
我的也是乐迪控,后来发现是电调的问题,山寨电调供电不足,换上好盈天行者40A就一切正常了,我之前有帖子有视频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好盈是真货吧?我用天行者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山寨450se,舵机跟楼主一样,后来mg90s跳舵了就换的933,慢慢推油门可以,稍微快一点点接收机就 ...

恩恩·太感谢你了,看来我那电调确实山寨的,无良商家太可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个电调在用MD933就没事了,显然是供电不足

原来我拿电调是山寨的,搞得供电不足……

网友:
乐迪控赶紧扔了,炸到人太危险了,我倒飞失控好几次

网友D:
确实   不是败坏人家乐迪厂家   我刚入魔就是乐迪     各种苦逼失控    飞着飞着不听指挥    空中侧翻         真烦了

网友:
换电调吧。。

网友E:
楼主换电调解决了吗?我收的二手的933也是这毛病。我以为舵机是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电调解决了吗?我收的二手的933也是这毛病。我以为舵机是坏的呢。

我用好盈铂金V3试了下,发现舵机一切正常,看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F:
933速度慢了点,明显跟不上摇杆。入门还行。

网友G:
好老的舵幾了。933现在还是入门主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933速度慢了点,明显跟不上摇杆。入门还行。

不是933速度慢,是电调供电不足油门推快了接受机傻了,我换了个电调就一切正常(最好的带be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老的舵幾了。933现在还是入门主力么?

相对入门够用了,但是一般山寨性能差的电调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   不是败坏人家乐迪厂家   我刚入魔就是乐迪     各种苦逼失控    飞着飞着不听指挥    空中侧翻      ...

我现在主要那他玩模拟器,偶尔用来先来悬停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