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精灵2+H3-3D的配件,帮忙看下这个摄像机能否用在云台上

楼主(2014-11-09):
今天早上入了精灵2和H3-3D,其他的配件 如图传(考虑稳定性价比第一,官方图传贵不少)  显示屏(带接收一体的显示屏 和固定在遥控的支架) 这些东西入哪种比较好,求已配置在使用的兄弟推荐,如不方便请私信,万分感谢,就等着双十一把什么优惠券红包统统花光

刚好手上有一个小摄像机,重80 多克,不知道能不能先接上云台连图传先练手用用,待成熟后再换GoPro4,初步打算黑五的时候入狗4

网友A:
aee烂货。直接丢弃!

网友B:
首先攝像機要能直接視頻輸出,這問題解決了其他就好辦了!
重點是h3-3d不能用在您的像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e烂货。直接丢弃!

这货是AEE代工生产的,才不到3百块钱的东西当然不能跟gopro比较,这货做行车记录仪正常光线还是可以的
只是暂时先试飞用下,既然买了精灵2套餐肯定是要入狗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攝像機要能直接視頻輸出,這問題解決了其他就好辦了!
重點是h3-3d不能用在您的像機上。

固定在云台上  是否可以  ,视频输出有AV和迷你HDMI
只是过渡用用 ,先尝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在云台上  是否可以  ,视频输出有AV和迷你HDMI
只是过渡用用 ,先尝鲜

就算你黏在雲台上也不行!GOPRO3專用雲台!
懂不!重量、尺寸都有差別!雲台都是調試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黏在雲台上也不行!GOPRO3專用雲台!
懂不!重量、尺寸都有差別!雲台都是調試過的。

看来我想的比较简单点,这样不是买来等收到狗四才能飞起来 相对应的配置 需要怎么采购,求推荐,短时间论坛补课来不及了,之前只打算入蛋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想的比较简单点,这样不是买来等收到狗四才能飞起来 相对应的配置 需要怎么采购,求推荐,短时间论 ...

對應配置成本太高!到不如錢留起來買狗四比較實際點!圖傳到可以先下手!依您的情況只能先硬掛手邊的攝像機,練練fpv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應配置成本太高!到不如錢留起來買狗四比較實際點!圖傳到可以先下手!依您的情況只能先硬掛手邊的攝像機 ...

是的 狗四在元旦左右能到位 大概了解是不是先买 1、图传TS832+哪种发射天线? 2、 IOSD MINI 3、带接收的显示屏  4、显示屏与遥控器连接的配件 其他的就是比如箱子了和要用到的线材以及工具,  电池是否一定买原厂的    突然换了个机种有点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狗四在元旦左右能到位 大概了解是不是先买 1、图传TS832+哪种发射天线? 2、 IOSD MINI 3、带接收的 ...

圖傳發射端可用三葉草天線!(角度比較大)
接收我是用平板天線!(距離可以遠點)缺點體積大、指向性強
精靈電池最好用原廠的,東西在天上飛的不能瞎搞。

网友C:
显示器到某宝搜一下DV701,7寸、双接收、内置电池、带电源开关、带遮光罩,价格又便宜,支架找碳纤的,二十几块钱,横板不用,直接在显示器背后打两个孔拧上去,既关观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傳發射端可用三葉草天線!(角度比較大)
接收我是用平板天線!(距離可以遠點)缺點體積大、指向性強
精靈 ...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 应该是港澳台网友吧
图传发射 TS832图传是属于什么样的方案,是不是除了官方之外最稳定最具有性价比的
接收楼下网友介绍DVR701,然后也搜到别人说的鹰眼,不知道哪个更好,我认为自带接收和电池还是比较方便

另外问下  IOSD  图传这些安装在精灵2上面难不难,需要什么工具 , 还有显示屏接上遥控的最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到某宝搜一下DV701,7寸、双接收、内置电池、带电源开关、带遮光罩,价格又便宜,支架找碳纤的,二十 ...

谢谢 还有那个鹰眼的怎样    支架是固定在遥控器上的吧  是否还要钻孔
再麻烦你帮我看下楼上的问题 ,想双十一一次性解决购买器材的问题

网友C:
鹰眼我没有用过,我不发表想法。遥控器不需要钻孔,是在显示器背面钻两个用于安装支架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我没有用过,我不发表想法。遥控器不需要钻孔,是在显示器背面钻两个用于安装支架的孔。

这款电池续航能力怎样,好像你的控不是DJI的吧  你用的什么天线和图传发射

网友C:
续航据卖家说4.5个小时,我才弄上去的,控是14sg的,还没有调试。昨天先去铝合金加工的师傅那里搞了一个支架,快弄好了,突然发现直接拧在显示器上就行了,于是就重新在显示器上打孔,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下面是先做的支架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据卖家说4.5个小时,我才弄上去的,控是14sg的,还没有调试。昨天先去铝合金加工的师傅那里搞了一个 ...

你这样改的工程量也不小
第一种直接在显示屏上面打孔的不好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改的工程量也不小
第一种直接在显示屏上面打孔的不好是吗

是的,这样做工程量大,这是下午做的架子,晚上发现直接打孔更方便,就直接打孔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黏在雲台上也不行!GOPRO3專用雲台!
懂不!重量、尺寸都有差別!雲台都是調試過的。

今晚测试了下, 发现把摄像机固定到云台上,云台马达还是能正常运转, 就是俯仰幅度比较低 ,不知道是不是还没调好
打算明天先盲拍下,就不知道这个摄像机比gopro重  会不会对云台马达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没接 mini iosd 和图传,如果有发下图片,看看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