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22主板烧了成功修复

楼主(2014-11-09):
刚才发生的事情,插电的时候一缕青烟从机头冒出,赶紧断电,心想这下完了。查看主板,没发现明显烧痕,再次通电,对频正常(先松口气),但主电机不转了,我立刻知道大概是驱动场效应管坏了。主板上有3个型号为34DL的场效应管,2个并联负责驱动主电机,一个驱动尾电机。急忙上网查资料,就是没有找到,但从电路分析(此略300字)确定是N型FET。正好手上以前买过几十个A2sHB(N沟道,2.8A,低压低阻),V911用的马达驱动,应该可以用。先试着焊上去一个,拿稳了飞机,以防通电狂转,通电,加油,马达转了,大喜!考虑到A2sHB看着比34DL小,可能最大电流也小,所以再叠焊2个上去,最大工作电流就是2.8x3=8.4A,应该够了。完活试飞,一切正常。

A2sHB和34DL

A2sHB和34DL

修复的主板

修复的主板

网友:
多一门手艺的重要!

网友A:
谢谢分享!
如果接上电池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或者指示灯能亮,但是对不上频时一般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B:
如果一插电主电机就狂转,也是FET坏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插电主电机就狂转,也是FET坏掉了吗

很有可能。在线测量就能判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如果接上电池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或者指示灯能亮,但是对不上频时一般是哪里坏了呢?

指示灯不亮好检查,肯定是断线,板子开裂等。对不上频晶振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绝顶高手,我记得以前是64bl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灯不亮好检查,肯定是断线,板子开裂等。对不上频晶振坏的可能性大。

谢谢!
帮我看下这个主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8472&extra=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高手啊,佩服

楼主:
谢谢各位夸奖,维修电路算是我的长项吧。搞贴片元件比较费劲。

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了

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了

网友:
难怪,功夫工具俱在!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C:
膜拜了,楼主能帮我看看这个玩具飞机的板子么,就想知道那个区域是干什么的,初级知识!

玩具飞机板子

玩具飞机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拜了,楼主能帮我看看这个玩具飞机的板子么,就想知道那个区域是干什么的,初级知识!

考我啊!貌似一个红外遥控的玩具板子。左边14脚的芯片是接收处理IC,边上3个焊头可能是接红外探头的,中间8脚的芯片是可能是双FET驱动,D+和D-是接发光二极管的,M1和M2分别接2个电机的,右上方是电源开关,右下方插头是充电的,只能看出这些了。。。根据板子形状看,是不是个遥控车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考我啊!貌似一个红外遥控的玩具板子。左边14脚的芯片是接收处理IC,边上3个焊头可能是接红外探头的,中 ...

楼主您好,多谢指点,我把照片放大的缘故吧,应该是红外飞机的板子,我也吃不准了,想做个差速迷你室内固定翼,正分析这个板子行不行呢。
我都标记上了,如果我有新的认识了,会上传图片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多谢指点,我把照片放大的缘故吧,应该是红外飞机的板子,我也吃不准了,想做个差速迷你室内固 ...

好啊,做出来一定给我看看。

网友:
牛人!V922跟HCP100主板是通用的,像我这种新手坏了只能直接换一块,还好驰远主板又降价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598&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