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尾桨夹有间隙求解!

楼主(2014-11-09):
新机刚装好的550L发现尾桨夹有间隙有松动,另一头正常,止推轴承安装正常,不知道哪个模友能帮一下。

网友A:
正常 我的两边都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我的两边都有一点

这都是产生震动的源头,应该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是产生震动的源头,应该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是正常的吧?这个转起来以后因为离心力的作用 会向外甩 然后就没间隙了。。。反正我的尾巴很好 没有影响

楼主:
估计头上面磨掉点就可以了

网友B:
跟你一样有间隙,一点点,不要在意,鸭子么,就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一样有间隙,一点点,不要在意,鸭子么,就这样啦。

去朋友车床上磨掉点。

网友:
推力轴承在里面不可能上的压太紧,上紧了轴承废啦

网友:
有一边有点点松动

网友:
换个尾中联看看,不行换桨夹。不装大桨只装尾桨开正常转速用手摸震动,可以接受就不管他了

网友:
我的没有间隙,也许是制作公差超限造成的

网友:
楼主平时样貌如何

网友:
我的500也是这样子,一边有间隙,一边无间隙,就那样了,只管飞就是了~

网友:
这个间隙问题不大的,飞起来就甩紧了

我以前2台X3这个地方都有间隙,飞起来很稳。

你要是主轴上下有这个间隙就不行了,因为正负螺距力方向不一样,上下窜动肯定不行。

这个一点点间隙没事的。

楼主:
占时飞行还算正常,顺便问一下,一般飞行几个起落要换轴承。

网友:
千万不要磨,本来没问题的,一磨就出问题了
主要是止推轴承的间隙,高速旋转后会产生离心力
这时全靠止推轴承来维持顺畅度,如果完成没间隙
止推轴承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个间隙是正常滴,不要纠结。。。雷虎、mikado都有这个间隙,甚至还很大。。。这个间隙留出来是为了防止震动滴。。。。。有才是正确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鸭子其他机型没有。。。。不解。。。。

楼主:
只要不是质量问题就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