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咨询

楼主(2014-11-09):
朋友想入台雕刻机,但这方面不太懂。我特地前来论坛咨询一下,哪位懂得望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情况是这样的,朋友看上一款雕刻机,是#45号钢制作的,表面电镀处理,裸机总重60公斤。商家给的参数如下:
裸机价格  6800
三个加长57步进电机 300
800瓦精密风冷变频模具主轴 1000
800W定制变频器板 800
三个50V 4A定制大电流精密步进驱动板 630
定制接口控制板 600
36V 700W开关电源 300
四个航空插座+限位开关+接口PCB 170
请问,这款雕刻机如何?是否值得购买?

楼主:
雕刻机图样

网友:
不值得, 这个精度估计上不去

网友:
样子不错,
请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感觉很花哨.

网友A:
北 京瓦力魔,TB上有,机架有两种,便宜的4500,图片这种5500
关键字,店铺,瓦力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 京瓦力魔,TB上有,机架有两种,便宜的4500,图片这种5500
关键字,店铺,瓦力数控

就是想问一下这款机器,这个价格性价比如何?是否值得入手?

网友:
机器有不少亮点,个人觉得性价比不高。

网友:
中看不中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给予的解答。

网友:
感觉刚性不够

网友:
楼上的所说的刚性不够是指干铝  干钢说的   雕雕木头亚克力绰绰有余  要干什么你自己看吧     样子好看    注定是干软的东西的      总体来说价格小贵      有能力可以卖机架电控什么的自己搞个    省点钱

网友B:
基本同意楼上的,一般用用没问题,要想雕硬金属开模具之类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 京瓦力魔,TB上有,机架有两种,便宜的4500,图片这种5500
关键字,店铺,瓦力数控

请问这个TB上5500就可以买到?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同意楼上的,一般用用没问题,要想雕硬金属开模具之类是不现实的

请问这款能否在不锈钢板上雕一些图案?或者普通钢板上雕一些浮雕行不行?谢谢!

网友:
估计重量上100多公斤的才啃得动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款能否在不锈钢板上雕一些图案?或者普通钢板上雕一些浮雕行不行?谢谢!

这机器从外部结构看,我给予中性评价,可以看出设计者也花了不少心思,结构尽可能简单,重量刚性精度也都有考虑。但是移动龙门式影响刚性的最关键部分是图片上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那两条腿内部的连接结构,这部分看不到我没法给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根据这机器底座的高度,已经可以知道腿下面的结构空间肯定做不了高刚性连接,但是能达到什么强度就不清楚了,只有看到底座内部的所有零件我才能大体判断出来。这机器上用了不少光杆,如果这部分还用光杆,那就直接就不用看了

网友:
这个机器架子本身就显得比较单薄,如果没有强力的腿部下面的支撑,加工硬金属的难度比较大,按照通常龙门式雕刻机的连接方式,我觉得希望不大

网友:
刚性 是个问题  要强化下

网友:
如果用的不是光杆,那买就买了吧,这么小这个重量的机器设计上基本也就这个水平了,已是挺不容易了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的解答。我也是初学者,这方面的确没有一点经验。请问,1万左右能给推荐一款吗?

网友B:
我是不建议你买移动龙门式的,这种可靠的连接少之又少,在10万价格里选都寥寥。当然我的标准可能比较高,得加工硬材料刷刷的那种。这种最可靠连接也比较简单的方式是高轨道的那种,缺点是比较重和占地方。要买还是固定龙门,这种就很好选

网友C:
你问问店家用力推主轴,比如10公斤的力量,铣刀的位移有多大。光轴钢板机我觉得想要小于0.3mm挺难的。

网友D:
导轨的参数呢,个人还是推崇固定龙门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