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问题······· 大神请指教···········

楼主(2014-11-09):
       前段时间94188光荣牺牲·   后来看家里配件多·  又收了一个· 现在遇见奇葩问题·····
       启动热车后·   低中速一箱油随便跑··· 连续来回全油门高速· 会突然熄火·    或者  咕咕咕两到三声熄火·
       然后会看到进油管中间油被空间隔断.  空气和油是一段一段的··  或者中间存在一长段空气和气泡.
       把车架空···    重新启动·
       怠速的时候·  油管满油···  无气泡··
       低速的时候· 油管满油···  无气泡··
       中速的时候· 油管发现有气泡. 在油管最高点左右晃动····  松油怠速后··  气泡依旧存在
       高速的时候·  从油箱那端出现大量气泡·  持续高速· 油管中有白色泡沫状一段·  随着油的流动走向
       化液器·   白色泡沫进入化液器1-2 秒后熄火·   如果进入的时候立马送油门· 会感觉发动机有一个短暂的
       停顿· 然后声音走向正常·  白色泡沫状会倒流向油管最高点·  并且泡沫逐渐消失· 成一段气泡存在·  继续怠速
       或者低速运转·  那段空气会在3-5秒内消失·  油管从新变成满油· 或者存在个别针眼大的气泡·
       对呢·  油箱我已改到2楼板上面·······
       求高手解决此问题··  是漏气·· 还是高速贫油·  还是油箱抖动造成的气泡··········
       在线等回复····························
       明 后天休息··· 争取明天能解决···············

网友A:
高速贫油    造成发动机内部温度升高   导致有气体回入油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贫油    造成发动机内部温度升高   导致有气体回入油管中!

       可是我的油针都已经完全旋出来呢!  再旋出来·   主油针都可以直接拔掉呢!
       还有就是···· 我看那个气泡好像是从油箱那边过来的!  不是从化液器那边出来

网友(2014-12-17):
发动机温度过高导致油蒸发产生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