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关于小车床换大卡盘的问题

楼主(2014-11-09):
大家好;我是新人,第一次发帖,请教几个问题;1,本人有一台原鲁南机床四分厂生产的,lc250型台式车床,自带标配卡盘是100的,主轴外径44,主轴孔20。想临时换装一个,130的卡盘,做几个古车轮的轮圈,使用转速不超过410r/min。短时间用完再换回原卡盘,从主轴承受力,和安全操作角度考虑,不知行不行。2,如果可行,我想在自己的小车床上,加工连接盘,制过做程如下;先切割一块厚12,直径135。的碳钢圆板,在板中心,钻直径25的通孔。再用45号钢,车一根长55,直径25,1。带定位台的,高精度心棒,在结合面上涂螺丝胶,上台虎钳把心棒,25,1过盈配合压进圆板孔25。然后上车床,卡好长40的棒尾,先把与车床法兰的配合面车出来,从卡盘下来上台钻,钻出三个6,75的连接孔,攻m8的通扣,把三根m8长度合适,的螺丝加螺丝胶,从圆盘已加工面拧过来,露出两扣把另一头的螺帽锯掉,把圆盘装在主轴法兰上,先把两扣螺丝车去,再车出外圆130,切掉心棒,再按130卡盘的工艺要求,加工出配合面,钻直径15的中心孔,用内圆刀车出25,5的中心孔。3,我没有内,外径千分尺,只有卡尺,只是做模型玩,精度只要不差太多就行,完全是自学车床,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烦请有经验的高人。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随便搞的,我还拿3爪夹着4爪在夹工件车东西呢没事的,轴承这么容易坏的话,你直接改床头箱算了

网友:
顶楼上。3爪夹4爪,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案。

网友:
楼上的方法各位小朋友请不要模仿

网友:
以前有段视频,就是卡盘夹卡盘,然后卡盘飞出伤人

网友A:
100的卡盘换135的应该可以的,车床配的四爪都比三爪大,不过转速要低!只是你说的加工卡盘法兰的想法过于烦锁。两个方法,1.找铸造厂铸灰口铸铁毛坯,找大车床车连接大螺纹,粗车各面,一定留够与卡盘接合的定位凸台的余量,但千万不能大余量,不要小看灰铁,很耐磨,余量大上小床难车!然后通过螺纹拧在主轴上,精车各面及凸台,钻三个与卡盘的联接螺丝孔,如果要开反车必须加卡盘保险!这是正规方法,但费钱且依赖外力较大。2.自己钢制。两个零件,中部带凸缘,中间大螺纹孔的套一只,另一个中间与套配合大孔和孔边与套压紧螺纹孔的盘状零件。用车床夹套车中间大螺纹及其他,精车与盘状零件的结合外圆和套中部凸缘定位面,在凸定位面钻与盘连接的螺纹底孔攻丝,取盘精镗与套配合的内孔,此部的装夹可能要动点脑筋,并钻孔四周与套联接的对应沉头孔,然后拆100的卡盘,拧上套,安上盘,螺丝压紧,精车135卡盘定位凸缘,其它如铸铁法兰。两个零件间也可焊接或其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的卡盘换135的应该可以的,车床配的四爪都比三爪大,不过转速要低!只是你说的加工卡盘法兰的想法过于烦 ...

多谢,第1,大车床嫌活小不愿干。第2条太专业了,目前还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