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不成蚀把米

楼主(2014-11-09):
小公主想翻个磨具。结果垃圾脱摸剂。害死人,该怎么清除?

网友:
这上面的残留物是啥》?

楼主:
环氧胶水

网友:
脱模剂得多图几层,干了再图,干了再涂。环氧树脂没干之前可以用稀释剂稀释,然后用肥皂可以洗掉。干掉过后..就只有一点一点撬。。。要么就慢慢打磨

网友:
用酒精泡至少24小时。不行的话可以用二甲苯和正丁醇的混合溶液泡了试试。

网友:
细砂纸慢慢磨

网友:
只能先用刀片,然后沙纸慢慢伺候了。

网友:
汽车蜡擦一遍保证好使

网友:
只要干了很难清除,打磨吧

楼主:
打磨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