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9):
收了个5s的
电池
。用万用表测正负级,电压正常。平衡头用报警器电压也正常,但是接到电调上就是不能用。后来火大,把正负碰一起,天哪,还是没反应。这是啥问题?

网友A:
多半虚焊了

网友B:
电池正负极搭一块儿,胆真够大的!

网友C:
剥皮。了就知道了。

网友D:
有些电池可以防回路的 建议问下厂家

楼主:
接了电调也没有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