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器的使用寿命,是时候有个标准了

楼主(2014-11-09):
现在很多人的想法是,航拍很赚钱,炸机摔机后买新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个寿命的概念比较好,特别是分部件来说
比如说,有说法称轴承的寿命普遍在60-100小时左右,超过这个时间就有可能因为磨损发热导致抱死或者卡簧坏掉导致转子飞掉
主控的IMU也是有寿命的,而且很遗憾,目前飞控似乎还没有成熟的老化测试。我们知道故障率遵从浴盆曲线,没有老化测试,就导致了论坛里面那么多没飞几次就故障的现象。

说白了…还是利益使然。

今天的飞行中,我发现我的H3-3D又出现了放在地上俯仰轴轻微抖动的问题。有的时候摸一下就好,有的时候又好不了。幸运的是并不怎么影像画面。(30fps下大部分时间看不出果冻)
上次遇到这个问题,我校准了主控的IMU解决了问题。没过多久故障再次出现,不得不让我怀疑我的云台即将寿终正寝。
但是找遍了手册我也没找到有关这些设备寿命的相关说明。看来手册不是万金油

明天练习售后刷1.7固件校准一次云台的IMU试试看

网友A:
这个东西真心不好说呢,受各种不定因素影响太大……使用环境(风沙 湿度)的好坏、电机平衡、桨平衡、电机的转速等等,所以最靠谱的办法还是伸出你的咸猪手用心去感受吧……电机轴废了之后电机有异响震动,挺明显的,但还不至于炸鸡。

网友:
那么严重啊

网友:
15年 寿命 要求。主控的IMU也是有寿命。

俺 1998年 买的 小日本 SONY 笔记本电脑

现在都——完全可以 正常使用(Win98)

——没有 任何 硬件、软件 问题——

SONY 电脑的 复杂程度 不比 IMU 差 吧。

网友:
過保修就壽命到了!你可以接受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真心不好说呢,受各种不定因素影响太大……使用环境(风沙 湿度)的好坏、电机平衡、桨平衡、 ...

老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说的有道理。。

飞控也一样,湿度大了,环境温度过高过低了,飞机震动太大了,都会缩短使用寿命,尤其是单独IMU里面的减震海绵,被配重压着一直在壳里面抖啊抖,你不知道啥时候会被震脱落甚至碎掉,隔一段时间就得拆开看看才保险。可是好几万的东西在天上飘着,有时候好人品比小心谨慎更重要呢

网友:
呵呵,这东东那里会等到寿命之日啊!

网友:
玩就是玩,安全第一。

网友:
用玩具级的零件在加上出厂前就没作过试飞检验当然没多长寿命的 运气好可用十小时以上 说不定一小时都飞不到就废了

网友C:
锂电池和轴承寿命比较短,其他部件应该还可以。尽量避免炸机使模型受内伤。起飞前要仔细检查各个电机运转是否正常。遥控模型无人机技术更新换代很快,追求太长的寿命也没有多大意义。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国家对这类模型放飞的限制是否会升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和轴承寿命比较短,其他部件应该还可以。尽量避免炸机使模型受伤害,起飞前要仔细检查各个电机运转是 ...

其实精灵2寿命短可以实说的 但说明书里100小时磨损真的骗倒不少人 有几个人飞到过100小时不坏的呢 少得很 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
放心,寿命长了厂家没法挣钱,短了又不好说,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精灵2寿命短可以实说的 但说明书里100小时磨损真的骗倒不少人 有几个人飞到过100小时不坏的呢 少得 ...

一天飞10䠀,一䠀12分钟,合2小时,50天飞完,一年随便能飞完,所以一年下来该换电机了,我己飞废两个电机

实际感受,50小时的磨损寿命,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和轴承寿命比较短,其他部件应该还可以。尽量避免炸机使模型受内伤。起飞前要仔细检查各个电机运转是 ...

S900室内悬停72小时的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900室内悬停72小时的视频

72小时?把电池都放地上啦,白白磨损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小时?把电池都放地上啦,白白磨损轴承?

外接固定电源,耐久性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