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09):
我最近新买了两个电调,好赢30A.6轴升8轴,先将遥控打开,油门最高,电调插天7遥控3通,通电,这时候电调123然后,滴滴,油门最低,断电,所有8个电调都这样设完,通电后拨杆启动,6个转,新买的不转,油门加到50%新买的转了,接哪吒调参,那两个新买的没反应。请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A:
电调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B:
对 恢复出厂设置 重新设定油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恢复了出厂设置,8个电调,一个一个调的累屁了。有的声调还不一样,需要耐心耐心还是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