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设置定高问题,求大神帮忙解决呀

楼主(2014-11-09):
为什么在自稳模式油门打到中间的位置上时再打定高才起作用呢??而且刚打到定高的时候会掉PWM输出值,这是什么情况呢,大神们看到帮我多提提意见哈。

网友A:
这是什么版本这么是蓝色的进度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版本这么是蓝色的进度条

我的桌面背景用的windows经典,所以是蓝色的,跟版本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桌面背景用的windows经典,所以是蓝色的,跟版本没关系

网友B:
有个参数是调整定高时所用的油门位置的..你先看log  然后找到悬停时的油门位置 改一下哪个参数就好了
默认的话是必须50%才是定高点

网友C:
定高模式   举个例子 如果你用它做起飞的话,在50%前不会有太大反映,好像是有个中间点。 还是用自稳模式 起飞后再切定高好一点。

网友D:
"自稳模式油门打到中间的位置上时再打定高才起作用呢??"

N 多的 飞控 都是 按照这个 基本原则来 设计的。
(50%位置有个不宽的 ‘死区’)——不上也不下——

‘定高模式’下‘死区’之上:飞控会觉得“是你”故意调高高度。

‘定高模式’下‘死区’之下:飞控会觉得“是你”故意调低高度。

所以:要想从 增稳模式——“平稳过渡”到 定高模式::

你应该想办法:杆位信号在 1520us 位置、飞行器能正好悬停。

*************************************************
*注意是:“杆位信号在 1520us 位置”不是简单的“杆位50%”*
*——很多飞控:包括‘死贵DJI’都不说清楚这句话——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参数是调整定高时所用的油门位置的..你先看log  然后找到悬停时的油门位置 改一下哪个参数就好了
默认 ...

具体是哪个参数呢???可以说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高模式   举个例子 如果你用它做起飞的话,在50%前不会有太大反映,好像是有个中间点。 还是用自稳模式  ...

嗯嗯,我是用自稳起飞,然后切定高,但是切定高只有油门到达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才有输出,如果不到百分之五十就直接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稳模式油门打到中间的位置上时再打定高才起作用呢??"

N 多的 飞控 都是 按照这个 基 ...

怎么将杆位信号调到1520us位置呢,求指导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是用自稳起飞,然后切定高,但是切定高只有油门到达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才有输出,如果不到百分之五 ...

如果是我 ,或许我要再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还是等待高人指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参数是调整定高时所用的油门位置的..你先看log  然后找到悬停时的油门位置 改一下哪个参数就好了
默认 ...

麻烦你再帮我看下是改哪个参数,这参数太多,我现在也不知道改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 ,或许我要再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还是等待高人指点吧~

怎么个校准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再帮我看下是改哪个参数,这参数太多,我现在也不知道改哪个

THR_MID

楼主:
是这个吗???具体把参数调成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具体把参数调成多少呢??

看你log 平时悬停是的值再多少..就调成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log 平时悬停是的值再多少..就调成多少

我现在还没用GPS悬停,不知道悬停时是多少.还是只有在自稳模式下油门打到百分之六十多再切定高才行,刚切到定高油门直接变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用GPS悬停,不知道悬停时是多少.还是只有在自稳模式下油门打到百分之六十多再切定高才行,刚切到 ...

说的就是你自稳的时候油门的位置..去看log...然后填回来...具体的起wiki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就是你自稳的时候油门的位置..去看log...然后填回来...具体的起wiki查

这是前面出去飞的结果,有点夸张,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前面出去飞的结果,有点夸张,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这样我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