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电调校准时卡住了,求助

楼主(2014-11-09):
cc3d,在连接后选择完输入信号类型,就进入这个界面

重新拔插后进入这个界面

点start就报错

固件版本如上,试了好多遍还是不行,求助论坛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啦。

网友A:
换电脑 换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 换USB线。

地面站程序问题,重装了下好了,但是到了校准遥控器又过不去了,显示的油门杆一直在那动,怎么掰杆都进不了下一步

网友B:
这个CC3D悬了,飞控死机。

我有个CC3D也是有点怪,昨天校准了三次水平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C3D悬了,飞控死机。

我有个CC3D也是有点怪,昨天校准了三次水平才正确。

电调校准是过去了,但是到了校准遥控器又过不去了,显示的油门杆一直在那动,怎么掰杆都进不了下一步。换了几个接收机,测试过都是没问题的,还是不行。

网友:
山寨飞控终究还是不靠谱

网友B:
如果是我,我会看看这些:接收机是pwm输出的么?cc3d有选择成pwm接收机么?cc3d的供电正确么?
如果都没有异常,换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会看看这些:接收机是pwm输出的么?cc3d有选择成pwm接收机么?cc3d的供电正确么?
如果都没有 ...

已经搞定了,还是仔细看wiki有帮助,跟着默认设置走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还是仔细看wiki有帮助,跟着默认设置走真不行。

其实是什么问题呢?大家感兴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什么问题呢?大家感兴趣哦。

就是在设置界面上,如果按流程走选择dsm2的话其实是不行的,要自己改成PMW。其实是小问题,但是没看wiki就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正,选错了卖家。。。

哪有选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