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通接收摔了,掉出个元件,求解释

楼主(2014-11-09):
如图,图中那个黄色的元件掉了,但是貌似掉了接收机还是能用,求问那个元件干嘛的,掉了有什么危害?

楼主:
掉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掉了有什么影响

没啥太大影响,电源滤波用的,有时间就焊上,没有也能用

网友:
要是焊的话注意一下正负极,钽电容接反了爆的可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太大影响,电源滤波用的,有时间就焊上,没有也能用

会不会导致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导致失控

你玩的什么模型?

网友:
这样都掉太儿戏吧

网友:
最好还是焊回去,注意正负极。

楼主:
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在固定翼上

要是汽油机,就焊上再玩,汽油机干扰大,电动和甲醇机的好点,可以临时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汽油机,就焊上再玩,汽油机干扰大,电动和甲醇机的好点,可以临时忽视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贴片钽电解电容,分正负。

网友:
借此贴吐槽一下,刚买的天7没用几次突然确认键失灵,打开后盖竟然发现一个螺丝卡在按键中间,而且这种螺丝并非天7内部使用的螺丝型号。不是没拧紧掉的。看来天7的品控要加强呀。

网友:
有用的,不然厂家不会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