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或者精灵2报废的话,naza v2飞控是否能够拆出来单独diy四轴用?

楼主(2014-11-09):
如题,一套naza v2飞控貌似蛮贵的,不知道能否收回点成本。

网友:
拆机的多了一个指南针模块

网友:
都是一樣的!沒問題可以使用

网友:
可以 精灵2主控需要调参成naza模式
精灵1主控直接用

网友:
可是注意没有,换个壳子也不贵,所以一般没人这么想

网友A:
我中招了,关键是精灵的飞控接收机必须是D-bus接收机,普通的不行啊

网友B(2014-12-09):
引用 网友A:
我中招了,关键是精灵的飞控接收机必须是D-bus接收机,普通的不行啊

跟我一样沿用精灵接收板和遥控器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沿用精灵接收板和遥控器不好吗?

我没有啊,没有DJI遥控和接收

网友C(2015-03-11):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样沿用精灵接收板和遥控器不好吗?

电池呢,随便用第三方电池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呢,随便用第三方电池能行吗

可以的,二宝里有一套2.4G二代精灵遥控加接收板400元待出,你去买来刚好。

网友:
可以,大疆单独有卖。自己组机器

网友:
精灵哪有报废只说,换个壳子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