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福建首台M480L今天测试、载重

楼主(2014-11-09):
      前天从本区域 福建起飞模型 提货:M480L,在模型店老王的指导安装及设置后,今天试飞成功,被在场的模友出了一个难题:载重飞行测试,把一颗重量为:1.695kg的电池捆绑在M480L上,动力电池为5200mAh(8成新),测试结果:6分钟,低压保护自动降落,测试时脱控照像......。

安装

安装

整齐走线

整齐走线

接收传统彩虹线接法

接收传统彩虹线接法

起飞

起飞

收起脚架

收起脚架

一个字“稳”

一个字“稳”

被恶搞载重1.695kg

被恶搞载重1.695kg

载重、脱控拍照

载重、脱控拍照

再走近一点

再走近一点

爬高

爬高

再爬高

再爬高

网友A:
怎么没有视频??低压保护下降时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视频??低压保护下降时什么状态?

平稳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视频??低压保护下降时什么状态?

模友都看撒了,只记得拍照!!!

网友:
觉得不是很好看,太花

网友B:
我想问下是否支持普通接收机不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是否支持普通接收机不 啊?

支持普通8通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普通8通接收机。

我以为只有subs那种才行,那我的天九有用了。

网友C:
会不会短了点!  6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短了点!  6分

没看清!!  栽重了一快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短了点!  6分

载重:1.695kg,动力电池是模友的5200mAh大约8成新(有点胖),电池如全新可能时间长点。

网友D:
我记得亚托的哪个视频好像4轴挂单反5000的电池都能飞8分钟,难道单反加云台还不足1.65kg?吗

网友:
涂装实在太丑。不然早入了。可惜了第一版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亚托的哪个视频好像4轴挂单反5000的电池都能飞8分钟,难道单反加云台还不足1.65kg?吗

樓主測的飛行時間6分鐘 是因為系統啟動低電壓自動反航, 非一般可飛行的時間, 低電壓保護設定是高低可調, 設越高飛行時間越短。

网友E:
480掛GH雲台(含相機2.2公斤)5200電池最長約可飛8分鐘, 空機最長約可飛19~20分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80掛GH雲台(含相機2.2公斤)5200電池最長約可飛8分鐘, 空機最長約可飛19~20分鐘。

到现在官网也查不到480和690的空机以及GH和5D云台的重量,是不好意思公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现在官网也查不到480和690的空机以及GH和5D云台的重量,是不好意思公布吗??

M480
http://shop.align.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373
M690
http://shop.align.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37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只有subs那种才行,那我的天九有用了。

天9兼容FUTABA接收?

网友:
可以使用传统接法

楼主:
适用:传统接法,Futaba 的S-BUS、JR 的X-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