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50悬停时机身右倾斜较严重,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4-11-09):
    新装L450悬停右倾严重怎办?望高手支招!

网友:
悬停就是右倾的

网友:
正常现象,因为尾桨在向右吹,直机受力向左…… 不用纠结,大机也这样~

网友:
所有的直机都一样

网友:
有多严重?有图有视频吗?

网友:
是悬停的时候不停的向右倒,要往左修舵呢,还是停住后定在那里,机身有点儿向右倾斜呢?

如果停不住往右倒,那是机子没调好。一般用vbar向右倒是震动造成的。往左倒是机械问题。

如果悬停时偶尔还能脱空的的定在那里,机身往右倾斜的话。这个是对的,这是尾桨在抵消大奖转动时对机身产生的反扭力所做出的努力。

网友:
悬停定住,机身右倾斜是正常的,不倾斜才不正常,哈哈。。。

网友A(2018-05-31):
对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以旋翼顺时针旋转直升机为例,由于反扭力,机身会逆时针旋转,这时尾桨就要给机尾一个向右的力平衡反扭,终于制止了机身的旋转,但问题又来了,这个向右的力还会给机身一个向右的推力,直升机如果保持正直,就会开始向左横移,因此旋翼旋转面再向右微微倾斜平衡掉这个横移的力,最终直升机的悬停姿态就是微微倾斜了,不论真机和模型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以旋翼顺时针旋转直升机为例,由于反扭力,机身会逆时针旋转,这时尾桨就要给机尾一 ...

正解!所以我以前看到真的直升机为了悬停时让机身是正的,特意设计成旋翼往左倾斜,我看到的真机是逆时针旋转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解!所以我以前看到真的直升机为了悬停时让机身是正的,特意设计成旋翼往左倾斜,我看到的真机是逆时针 ...

真机也右倾的,真机不用负螺距,主旋翼前倾的,不用一直打俯仰减轻驾驶员疲劳强度

网友:
物理定律,沒法改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机也右倾的,真机不用负螺距,主旋翼前倾的,不用一直打俯仰减轻驾驶员疲劳强度

你说的是俄罗斯的机型吧?主旋翼是顺时针方向转动的吧?

网友:
模拟器没有练?模拟器里也是,你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