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穿越长江的尝试

楼主(2014-11-09):
多次长距离飞行后对自己四轴比较有信心,打算做一次穿越长江的尝试,但是听朋友说江面无线电环境复杂很有可能失控返航,不信邪非要去看看能不能过
http://www.tudou.com/v/w1uGIJjKmZ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飞了大一半啊

网友:
船用的雷达,还有电台,都是干扰源

网友:
不过今天我在市内飞了200多米就返航了,还两次,感觉和阴天有关

网友:
前辈什么控?还有云台?

楼主:
零度X4V2,飞越狗云台

网友A:
楼主,我能问下你么??失控返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我在电脑上设置过了,就是关掉遥控器,飞控显示失控返航!楼主,你就是看到飞机失控了,然后怎么切换到失控返航的啊!!??求解,我是新人,还没遇到过失控的情况= =所以,我想问问

网友:
楼主什么控啊?

网友:
失控都没有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能问下你么??失控返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我在电脑上设置过了,就是关掉遥控器,飞控显示 ...

各种飞控都需要设置失控返航,你要看你的飞控对应的教程啊;零度的飞控五通道是切换手动和GPS模式,6通道是自动导航跟返航开关,遥控器里面需要设置失控时候5通道处于GPS档,六通道在返航档,这样失控后飞控就会自动锁定出发的坐标后退回去并降落,如果退到控的范围可以切到手动模式夺回控制权;另外不设置正确失控返航时不能解锁的

楼主:
遥控器是FUTABA 14SG 改了功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