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钛管来做机架吗?

楼主(2014-11-09):
钛管的重量轻,强度高,是不是能拿来做四轴机架呢?

网友A:
得多贵啊~

网友B:
听起来高大上啊!做出来也是土豪机吧

网友C:
加工费太高 零度也不行

网友D:
钛合金的密度比铝合金要高很多,有必要么。。。

网友E:
钛的机械性能基本是在铝和钢之间的,那么铝合金就能完成的工作何必要更重的钛合金呢

网友F:
没碳好吧?

网友G:
droidworx有钛合金机架,不是一般贵。

网友H:
应该还是重一些吧

网友I:
VERTU路线,有没有实际用处是次要的。

网友J:
好高大上呀!

网友K:
碳纤更好

网友L:
土豪你试试吧

楼主:
X宝上有卖的啊,也不是十分贵。但是就是加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