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大家不要笑我!(450电机齿轮选择)

楼主(2014-11-09):
手机连不上电脑,没办法上图!因为450已经快一年了,电池也很久了,以前是13T的齿轮,感觉飞起来不够力气,飞3D掉转非常严重,如果电机,电池不换,想改善这个情况,那我齿轮应该换12 T的还是 14T的?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换14T的,但如果电机功率不够的话,转速还是会掉下来的,最好还是换高KV值电机。

网友B:
减轻电机负担,要降低齿轮比,换成12t~
将军这军衔是走后门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换14T的,但如果电机功率不够的话,转速还是会掉下来的,最好还是换高KV值电机。

换14t了不是增加电机负担,掉转岂不更严重?

网友C:
换小齿轮正解!

网友D:
调转严重应该是降齿数吧,但是不够暴力又该升齿数。好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转严重应该是降齿数吧,但是不够暴力又该升齿数。好矛盾……

动力电装不够爆只能降齿数,电装动力充沛的前提下想暴力就升齿数~

网友:
那还得看你是用的是多少KV的电机?
控里的油门曲线是全油门了吗?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14T,你就知道了!我以前还用过16T,那种随时要射桨的声音,我是怕怕。。。。!

网友:
听人说不如试一试。我的500一直不暴力,换了14T意想不到的暴力,声音反而变纯正。

网友B:
确定一下到底是掉转还是只是不够暴力,掉转就降低齿数,没掉转但觉得 不够暴力就加齿数~ 高齿轮比要有足够的动力才行~

网友:
我曾经和楼主有一样的疑惑,但无论升齿或降齿,动力基本没变化。可能是电池电机电调的能力就是那么一点吧。

网友E:
跟汽车换挡一个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减轻电机负担,要降低齿轮比,换成12t~
将军这军衔是走后门升的……?

你说反了吧,降低齿比应该是增加马达齿t数。

网友G:
电机齿少,大桨慢,力量大;电机齿多,大桨快,力量小。不知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轻电机负担,要降低齿轮比,换成12t~
将军这军衔是走后门升的……?

不是了  我和6楼一样的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齿少,大桨慢,力量大;电机齿多,大桨快,力量小。不知对不?

没错 就是汽车一档和6档  爬坡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反了吧,降低齿比应该是增加马达齿t数。

齿轮比不是马达齿数:大齿盘齿数吗?
难道反了?
反正我说的意思是如果是掉转,不想换动力就减少马达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汽车换挡一个道理。

看来你也是手动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小齿轮正解!

听你的了  就等着换齿轮呢  一年了  第一次认认真真从新装一下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一下到底是掉转还是只是不够暴力,掉转就降低齿数,没掉转但觉得 不够暴力就加齿数~ 高齿轮比要有足够 ...

掉转  彩虹恨不得停转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转  彩虹恨不得停转的节奏啊

手法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就是汽车一档和6档  爬坡的效果

6档爬不上去,就降档,也就是降低传动比~换小齿数齿~

楼主:
手法应该是超级暴力的手法  换成12T试试看吧!  拆个机子  电调散热板都掉了     铂金还必须拆掉包皮才能放到电池板后下面   一个原件还是有裂纹的  估计支撑不了几个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也是手动挡

驾校基本上都是手动挡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转  彩虹恨不得停转的节奏啊

那就减少齿数就对了,但这只能解决掉转,各状态下舵感更均匀一些,但不会变暴力……要想暴力只能换动力装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法应该是超级暴力的手法  换成12T试试看吧!  拆个机子  电调散热板都掉了     铂金还必须拆掉包皮才能 ...

习惯了暴力你换低齿的估计更加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习惯了暴力你换低齿的估计更加飞不出来。

试试看吧   12  14   分别试试看,文公不会修飞机 我不放心   要不然就让他们帮我修了  ,还是做专业签到员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试看吧   12  14   分别试试看,文公不会修飞机 我不放心   要不然就让他们帮我修了  ,还是做专业签到 ...

。。。。。。对了用大齿记得减螺距啊。螺距太大肯定调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了用大齿记得减螺距啊。螺距太大肯定调转的。

我没有螺距概念  只有杆位最低和最高!

网友:
这些东西还需要根据机子细细调 根据你的桨大小,电机,电调,电池,定速油门,电机齿比,飞机重量来看 不能单一的说升降齿数来解决的

所以需要一项一项排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螺距概念  只有杆位最低和最高!

那么你别谈掉转先了。

网友:
用多大的电机齿轮取决于你飞多少转速,先确定你要多少转速然后选合适的电机齿使油门在80%左右的时候能达到你要的转速,此时电机和电调都在效率最高的区间

网友I:
我觉得你先要确定你需要的大桨转速和你的动力电池电压是11.1还是22.2。
大齿的t数和每个牌子的电调都有一个最好的油门量范围。根据这个计算需要的电机齿t数。

网友:
LS说的对,最大转速决定齿比。这不是低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你先要确定你需要的大桨转速和你的动力电池电压是11.1还是22.2。
大齿的t数和每个牌子的电调都有一 ...

11.1的电池!具体问题就是油门100,飞3D的时候螺距***变化,飞机恨不得停转,手法补转效果不大,我知道是电池不行了,就想问问不换电池只换电机齿,该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1的电池!具体问题就是油门100,飞3D的时候螺距***变化,飞机恨不得停转,手法补转效果不大,我知道是 ...

你油门100直线?! 这油门曲线任何电装大螺距下都会掉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油门100直线?! 这油门曲线任何电装大螺距下都会掉转的……

油门90 85 90!我故意说高点,要不然又有人说让我提高油门曲线!

网友:
首先是电机的选择,同样工作电压、KV值的电机输出功率大的优先考虑。
同样输出功率和KV值的电机所选用的电机齿T数越小,大桨转速越低但扭力越大
反之选用的电机齿T数越大,大桨转速越高但扭力越小。
我们的飞的直机都是没有变速箱的,所以也就是要给电机找一个扭力和转速相对比较均衡的齿比。
一般325或360桨的飞机根据起飞重量的不同3D状态下大桨转速在3000到3200转左右就很好飞了。
下面是转速计算公式,供楼主参考。

在武直十飞行员面前班门弄斧,见笑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也会影响飞行时是否掉转
如电调的设置、是否飞定速、电池的放电能力、控上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设置、个人的操作手法、机械传动结构是否顺滑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你别谈掉转先了。

已经换了6S  天蝎星电机!

网友:
回个贴还要审核论坛怎么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6S  天蝎星电机!

你电池看下受不受得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电池看下受不受得先啦

ace 的1200  1400   6S  45C   我各买了5块,应该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ce 的1200  1400   6S  45C   我各买了5块,应该能行

。。。。。。

网友H:
引用 楼主:
ace 的1200  1400   6S  45C   我各买了5块,应该能行

浪费钱不如少买几块买个好些的充电器外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浪费钱不如少买几块买个好些的充电器外场充电

这些都有了
  电池可以给朋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有了
  电池可以给朋友啊

也是呵呵

网友J:
你都会飞3D了,为什么这个小问题都不知道呢?你甭管太多,你只要保证大桨转数在3500左右,你要3D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样,
电机KV值*电池电压=a
大齿齿数/电机小齿齿数=b
a/b=大桨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都会飞3D了,为什么这个小问题都不知道呢?你甭管太多,你只要保证大桨转数在3500左右,你要3D的话应 ...

多谢 我这就去数一下齿轮有几颗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这就去数一下齿轮有几颗牙

当然电池得要够给力,不能过放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11.1的电池!具体问题就是油门100,飞3D的时候螺距***变化,飞机恨不得停转,手法补转效果不大,我知道是 ...

100一条线的油门曲线不建议使用。原因就解释了。

3s,电调不定速的情况下,建议油门曲线浅v子型。90、80、90。

然后在油门混控里,副翼和升降通道各加15%的油门补偿。

这样飞起来会比一条线爆很多,手感那几本接近定速的感觉。

我以前的450,是3s动力,电池都是一年以上的了。用ztw45a和亚托的450mx。这样设置飞侧摆比较轻松。

齿比建议在10以内。大于10扭力变大但是转速变低了,450的小机子没转速也是不行的。

以上属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心得,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一条线的油门曲线不建议使用。原因就解释了。

3s,电调不定速的情况下,建议油门曲线浅v子型。90 ...

这个我又要研究几天了  混控是什么玩意我都没听说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又要研究几天了  混控是什么玩意我都没听说过啊

如果是jr的控,菜单里有一项专门是其他舵混控到油门的选项。futaba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这个真没有什么纠结的。。。掉转速必须降齿,或者调低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