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7008SB 与18MZ对频需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2014-11-09):
   前天在TB上又买了一个7008,回来弄了半天怎么都对不上频,后来和卖家联系,卖家帮忙研究出来了,我在这里就借花献佛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具体步骤是:
1:进入遥控器的link菜单;
2:在里面按照说明书的类型将接收机类型设置成single,模式射成FASSTest;
3:然后到下面点击link按键,然后遥控器上会显示:link..... 这样的进行中字样;
4:这时候再给接收机通电,接收机就与遥控器就能对上频了,这时候你会看到遥控器上也出现了这个R7008SB接收机的序列号了。

注意,是在遥控器上先点击了link操作了之后,才能给接收机通电。这样才能link成功。(我刚开始就是先给接收机通了电,然后再去点击遥控器上的LINK,就怎么都对不上频)。另外,不需要去捅接收机上的那个LINK/MODE按钮。。。。
在这里感谢舟山千岛模型俱乐部的卖家

网友:
R7008SB 對頻方法,基本跟14SG 同一樣.

网友:
就这么简单,futaba各款接收机对遥控器的方法略有差别,首先模式要选对,然后才是对频的问题,最近一直用18通,对两个接收机使用,一个接收机的通道不够用了,在才是18通

网友:
捅了接收机上的那个LINK/MODE按钮,可现在怎么也无法对频了。请问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捅了接收机上的那个LINK/MODE按钮,可现在怎么也无法对频了。请问怎么解决了。

那个钮对于7008来说。只是更改接收模式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钮对于7008来说。只是更改接收模式用的。。

请问哪个钮是与对频无关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个钮是与对频无关是吧。

是。。7008或者7003对频。。都是在控里操作。。。接收只通电就行。操作就如LZ所说

按住那个钮,再给接收通电。。是更改接收的4种通道模式。。14SG或者18MZ的说明书里应该有写

楼主:
现在我没没弄清楚怎么更改模式,按说明书上我一步一步的来了,但重新给电后又回到了A模式,知道的请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没没弄清楚怎么更改模式,按说明书上我一步一步的来了,但重新给电后又回到了A模式,知道的请说一下
...

我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更改模式,改来改去看来看去LED灯都是闪红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7008或者7003对频。。都是在控里操作。。。接收只通电就行。操作就如LZ所说

按住那个钮,再给接 ...

接收机那开关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捅有效吗?说明书是有制式,但无论怎么操作都是闪红灯。所以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接收机开关如何知道模式是多少?不过今天把遥控器和接收机已邮回卖家了。看看能不能处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那开关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捅有效吗?说明书是有制式,但无论怎么操作都是闪红灯。所以到现在也搞不 ...

不通电时随便你捅。。但是没作用。。
顶住按钮。。通电。。LED灯会显示 绿+红 两色
然后松开按钮。。这时就会闪红灯。代表当前的接收通道模式。。。闪一下红灯代表模式1。。闪2下红灯代表模式2 。。闪3下红灯代表模式3。。闪4下红灯代表模式4。。
如果当前是模式1 你想选到模式4.。那就按一下按钮。。它就闪2下。。再按一次 就闪3下。。。再按一次。。就闪4下。。然后再按住按钮别放。。LED灯又会显示 红+绿两色。。代表确认成功。。放开按钮。。断电。重开。。。接收就是模式4了

模式1-4的通道含义。。说明书有写。。就不说了。。打字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时随便你捅。。但是没作用。。
顶住按钮。。通电。。LED灯会显示 绿+红 两色
然后松开按 ...

好谢谢你。终于有种觉悟了。太感谢你了。那按你这么说我这接收机确实有问题了。不过今天和遥控器和接收机一起邮寄回卖家了。只能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通电时随便你捅。。但是没作用。。
顶住按钮。。通电。。LED灯会显示 绿+红 两色
然后松开按 ...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按住link/mode按钮重新通电后,还是闪一下的a模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没没弄清楚怎么更改模式,按说明书上我一步一步的来了,但重新给电后又回到了A模式,知道的请说一下
...

我也說說14S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fromuid=172444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請自己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按住link/mode按钮重新通电后,还是闪一下的a模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更改模式后。。然后再按住按钮叫他确认。。确认成功 红+绿双色一起亮的。。留意看LED指示灯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9-05-05):
一次对频成功.

网友C(2019-10-07):
18mz和7008对频要先开控.点link后,才能给接收机通电.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