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11-09):
说明书是18V 15V 不一 客服说 20V以下 我有一个19V 的电源接上B6 就出输入电压错误 求解

网友A:
12V比较好

网友B:
不超过15V

网友C:
看来你要买206B啦!

网友D:
11~18V,实测高于17.5V就濒临超压报警

网友E:
12V10A的开关电源最好!

网友F:
不同山上的不一样,我那个笔记本19V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哦!原来这麽多版本呀 我只想用B6冲PB 电瓶和4S的电包 小电流充一夜 白天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