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手机锂电池改装,机顶盒遥控器用电升级啦!

楼主(2014-11-09):
自己用旧的手机电池装在了机顶盒遥控器上,遥控器以后不用南孚了,省钱啦!

改造前忘拍照了,这是已改造的,把旧的手机电池充电板摘除,正负极各焊接了2根线,也就是2组线,一组用来充电,焊了充电头,另一组用来给遥控器供电,焊在了遥控板正负极,正极焊接处,接了降压器,锂电池电压高,怕烧了遥控器.
降压器:参照本论坛帖子,昨晚看的,挺实用的,就是随便在废旧电路板上扒了2个2级管,串联就行,自己试了一下,一个管子降压后,电压还有点高,就串了2个管子,电压降到了理想的3v左右.

测了电压,降压前,也就是电池电压3.8v。。。

降压后,电压3v过一点,表上看起来刚好3v呢。

用电烙铁把压遥控板的柱子给烫掉,留出了电池的卡槽.

把充电的一组线穿过了电池槽.

遥控器装好了后盖,引出了充电线,打算用买的B6充电

装好盖子后,用数字表再测锂电电压3.86v,

表笔插入原来电池仓的正负极弹片,测得降压后的电压3.19伏,电压控制非常好,刚超额了一点,但又不是很高.

试了遥控器,按键换台很灵敏,以后结束使用南孚的历史了,省了...

小有成就感,终于发了一次有图片的帖子,.

改造成功了,媳妇和小姨子坐在一起看电视,小姨子说姐夫你太厉害了,媳妇也说,老公,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哈哈,其实就是小菜一碟,前段时间,还用4块诺基亚锂电池改造了富斯枪控锂电呢,都成功了,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呢............

网友:
小姨子说姐夫你太厉害了
信息量有点大。。。。。。。

网友:
,小姨子说姐夫你太厉害了,
信息量有点大。。。。。

网友:
"姐夫,你太厉害了!"”嗯,你嫂子也这么说。。。。。。“  哈哈  开个玩笑 别当真哈

网友:
小姨子的话是亮点啊

网友:
看来坛子里段子手还是很多的啊。。。。哇哈哈

网友:
麻烦+折腾。锂电自放电比电池大得多,2个电池可以用好几年,如果是锂电的话,要经常充电,过放了容易坏。2个7号碱性电池用上5年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换锂电的话,不充电能否用到5个月

网友:
很好的旧物利用,充电口也需要加二极管降压更安全吧?

网友:
和小姨子坐在一起看电视,小姨子说姐夫你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楼主话。。和小姨子坐在一起看电视,小姨子说姐夫你太厉害了

网友:
用A123不是更好,电压刚好,而且耐用,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
扩展了旧手机电池利用率

楼主:
刚下班,回来再次测试了,锂电端电压3.84v,降压端仍是3.19v,遥控用电量小,锂电很耐用的呢!

楼主:
充电口不用二极管降压,充电端直接用闲置手机充电器充电或B6充电,我打算用淘的B6充,其实在锂电供电端已经给降压了,遥控板是安全的!

网友:
两个南孚电池5块钱可用一年以上!成本已经很低了,没事找事!

网友:
我是来怀旧MF47的,少年那些记忆。

楼主:
我是来怀旧MF47的,少年那些记忆。

MF47还是很精准的,数字表有时候不准!

楼主:
发表于 2014-11-12 11:53 | 只看该作者 两个南孚电池5块钱可用一年以上!成本已经很低了,没事找事!

南孚用着用着电压只要降一些,遥控器反应就不灵敏了,你没感觉到吗,改装后,遥控器背对着墙遥控,电视机都能换台,很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