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时用过司马x5c和伟力353的模友?

楼主(2014-11-10):
6有没有同时用过司马x5c和伟力353的模友?

这两款型号操控哪个好一些?伟力353又出了个升级版,500米遥控,有点动心,如果操控好的话考虑入一个来玩。

网友A:
我只用过 伟力  353平地 拉距离可以500米  500米以上不稳定。 但是又一次 在人多的地方飞 大概飞200米失控 不懂原因。。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这两款机都不错,如果自己可以折腾下的话最好改fpv,如果折腾能力弱就当买来练手,为以后的QAV250打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 伟力  353平地 拉距离可以500米  500米以上不稳定。 但是又一次 在人多的地方飞 大概飞200米失控  ...

500米一般都超过视距了吧?

网友B:
我也都有,平心而论都不错,性价比都很高,353室外穿越效果不错,操控也很灵活。X5C不带摄像头用680MHA电池续航能达到9-10分钟。不过353的螺旋桨声音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都有,平心而论都不错,性价比都很高,353室外穿越效果不错,操控也很灵活。X5C不带摄像头用680MHA电池 ...

谢谢大家的分享,准备353也搞一个来玩玩,飞这种小玩具四轴没压力,熟练以后再上DJI。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的意思是353动力更强?

是....但是那个声音老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米一般都超过视距了吧?

我觉得 一般200米 基本都看不清了。。 只看靠fpv来飞  , 前两晚飞过一次 拉升100多米 飞到这边33层的楼顶  基本都分不清前后。抗风一般 大风还是建议低空飞。 另外在有遮挡的情况下 353 超过150米 操控有延迟的感觉,所以最好还是能直视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都有,平心而论都不错,性价比都很高,353室外穿越效果不错,操控也很灵活。X5C不带摄像头用680MHA电池 ...

请问 伟力 353 的电机耐用吗? 要不要经常更换碳刷?  我老是觉得他是有刷电机  怕他飞着飞着 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您 , 伟力 353  的电机耐用吗? 要不要经常更换碳刷?

还行,目前我用了10来电左右,还没换,不过我买V666的时候多买了4个电机,换的话,直接换就好了,网上有帖子说是70—80个电就要换了,空心杯实验700h也没换.....也说不准,因为我的V353带FPV,所以应该比一般的353电机消耗大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行,目前我用了10来电左右,还没换,不过我买V666的时候多买了4个电机,换的话,直接换就好了,网上有 ...

你们常说的 多少个电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353 也有带fpv 有时会出现飞了一段时间感觉飞不起  以为是没有电  但是飞机一触地又能继续飞起来  而且能飞好一段时间  是电池c数不够还是什么原因呢? 你的有这种情况吗? 我图传和飞机是同一电池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常说的 多少个电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353 也有带fpv 有时会出现飞了一段时间感觉飞不起  以为是没有电 ...

用完一次电池就是一个点....然后落地还能飞起来,就是你电池的电压和电流不够了,而且放点量过大的话,电压会下降的很厉害的,但是如果不再用电,电压会上升......第二个事是,玩完飞机后尽量快的充电,充满电不要立即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完一次电池就是一个点....然后落地还能飞起来,就是你电池的电压和电流不够了,而且放点量过大的话,电 ...

恩 估计是这样我的图传和电机都是一个电池供电的  你的353最远试过飞多远?  刚看了下你的帖子 你那个图传好重的样子啊  我那个才10g左右   另外想问问你那个cx20 好玩吗  失控回航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估计是这样我的图传和电机都是一个电池供电的  你的353最远试过飞多远?  刚看了下你的帖子 你那个图 ...

V353已飞过200m,CX-20因为图传的毛病,已经回买的店里修理了,本身机子就飞过200m左右,太远了看不见,然后我的V353的图传已经拆包了,把塑料壳拆了,然后天线也换了,减了不少重量,现在还是能飞8分左右,不过我一般只飞到6分就不飞了

网友:
x5今天到手 这小玩具室内飞真tm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 估计是这样我的图传和电机都是一个电池供电的  你的353最远试过飞多远?  刚看了下你的帖子 你那个图 ...

给你看看我第一次FPV的视频吧...有点渣...其他的我都没上传...
别笑话我就中,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出来我的V353已经超重了,不过我现在换了三叶草天线了,接下来就想看看论坛的大大们有没有减重V666的帖子我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我第一次FPV的视频吧...有点渣...其他的我都没上传...
别笑话我就中,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出来我的 ...

这个是我上周末去大学城拍的视频。。  当时大风不敢飞太高。。    图传没有录像功能 直接让我f 用手机对着屏幕录的。。 效果一般  直接看屏幕会好看些   呵呵   不过图传总重量10g  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都有,平心而论都不错,性价比都很高,353室外穿越效果不错,操控也很灵活。X5C不带摄像头用680MHA电池 ...

353被我改成fpv了,但室外感觉不到可以穿越的能力,抗风怎么克服的?我怎连看屏幕旋停都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完一次电池就是一个点....然后落地还能飞起来,就是你电池的电压和电流不够了,而且放点量过大的话,电 ...

不是要放置30分钟再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要放置30分钟再冲吗?

....你玩完回家,差不多也超过30分了吧,就是玩完以后到家赶紧充上电,不要玩之前再充就好了,玩之前可以补一点电,FPV的话,不上250机架,别的穿越动力什么的都不够的,353就是体验下的~走航线航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上周末去大学城拍的视频。。  当时大风不敢飞太高。。    图传没有录像功能 直接让我f 用手机对 ...

这个视频里你是目视飞还是fpv飞,如果你是fpv的那你飞的真不错,我的353fpv控制不了高度,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连前后左右也很难控制,当然目视飞行一点压力都没有,可以做到全程只推前进舵飞就是fpv难死了,一阵风就把你搞得没有信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视频里你是目视飞还是fpv飞,如果你是fpv的那你飞的真不错,我的353fpv控制不了高度,一点感觉都没有 ...

目视飞的  刚入门  没那个水平  。。 全程fpv试过一次  不过实在一个没人的路上  比较多参照物才飞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视频里你是目视飞还是fpv飞,如果你是fpv的那你飞的真不错,我的353fpv控制不了高度,一点感觉都没有 ...

我也觉得高度感不好掌握  我玩fpv一般会吧飞机拉高到一个安全高度然后周围飞飞  我觉得有osd 的话 相对比较容易掌握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