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清图传的一些尝试,望有兴趣的伙计一起交流.只交流不吐槽.免得版主删帖子

楼主(2014-11-10):
先上图吧!

图123.是11月3号的时候和几个弟兄,做的一场现场录制的活.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怎么的,直接插线就有画面.1080 50I输出后导播台可以直接切换.(为了不删贴,自己过滤)米左右就不行了,

那么问题来了!!!!!!:不知道拉距离的大神是不是拿的内测版本.我们超过XXX米就是马赛克严重到不行.

~~~~~~~~~~~~~~~~~~~~~~~~~~~~~~~~~~~~~~~~~~~~~~~~~~~~~~~~~~~~~~~~~~~~~~~~~~~~~~~~~~~~~~~~~~~~~~~~~~~~~~~~~~~~~~~~~

图456,是这两天,另外一个部门的兄弟们也想要做直播.结果拿了设备过去,发现经过图传的信号,HDMI 正常,而且给显示器也是 1080I.但是就是从盒子转出SDI后,连监视器都看不到.直接没有信号输入.设置和头几天完全一模一样.后来想想是不是新的4K盒子,不知道图传出的HDMI的信号,跋山涉水,跑到了第一次搞活动的那个公司(XX智作)...找到好哥们私底下把他3号给我们用的盒子拿出来,结果还是转不出来.彻底心碎.

那么问题又来了,哪位大神能帮忙一起分析一下原因.欢迎一起探讨............发帖前又遇到一个怪事.怕大神们骂伸手党,明天准备花一天时间解决一下,然后再发帖...........

搞不懂版主为什么要删帖,我个人觉得这是纯技术交流!如果可以的话,对产品是有好处的!

楼主:
不知道哪里涉及到了DJI权益还是什么。死活DJI的板块发帖就被删。。。。。。。希望这边不被删除!

网友:
N制和P制,以及50P和50I对直播影响大吗?

网友A:
评测那些大神都是睁眼说瞎话的主....dji的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测那些大神都是睁眼说瞎话的主....dji的御用***

哈哈 他们拿的都是内测版嘛 DJI当然拿最好的给他们啦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用高清实验的结果,偏偏找不到这方面的帖子,但也找不到说好的帖子,我一下子明白了。

网友:
手里2套lightbridge正式上市版本,市区正常1km内飞行很ok,偶有马赛克而已,体验不好的人,反省天线安放及固件是否升级最新吧。。。

网友:
ps:图像及遥控信号都有强度指示,如果很近的距离信号都很弱,就应该动动脑筋,为什么别人的信号很强,而你的却是马赛克?迄今为止,反馈不错大都有监拍录像,而反馈差的却一个没有,建议上个视频看看距离及信号强度变化,对后个问题没有相关经验就不做评论了。

网友:
LZ的小白控是新的吧,可以直接连LB,看来也是有米人阿

网友:
HDMI转换HD SDI有问题正常,兼容吗问题,DJI就没想让你拿来搞直播,玩玩吧,别搞得啥都能用

网友B:
基本没法用,lb这玩意儿 我年初就拿到了 各种测试,到目前仍然没发现有什么办法可以应用,基本可以断定 这就是个骗钱的 摆设。没啥用,谁想要 来我这里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法用,lb这玩意儿 我年初就拿到了 各种测试,到目前仍然没发现有什么办法可以应用,基本可以断定 这 ...

我要,低价出否?

网友:
lb这玩意,俺曾吐过槽!查查俺的贴就能看到!但lb的研发还是能虚心听取俺的意见和建议,也有实质性的改进!改进后,俺的S1000和小精灵都一直在用,优点还是很多!很实用!本想做个系统的评测说说它的优点!但大疆售后技术服务的低劣,让俺痛心疾首!就冲这点,俺没有激情去晒一个让人伤心的人的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低价出否?

多少你要,你自己说个价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你要,你自己说个价格吧

加你qq ,没有通过啊,我再加吧。

网友:
BMD的转换盒也是一般。有钱的话,用TVONE的转换盒吧

楼主:
比较折腾,都打算出了!

网友(2015-10-09):
我是做无线通信研发的,对无人机高清图传用到电视直播感兴趣。想问问各位,要能够达到直播的效果,都有什么样具体的要求?对于清晰度,现在手机也能拍1080P的视频,但是实际观看效果可能比佳能5D的就差多了,那到什么程度能够够得上直播?比如卡顿,高清图传采用的频率一般都是2.4或者5.8G,大家都在用的频点,受到干扰导致丢包是一定的,那到什么程度能够接受呢?请教各位了。

网友(2016-08-15):
我这边做高清数字图传,您有意向了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