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手一个问题,华科尔D10白色版没有接天线就开机会烧掉吗?内有福利

楼主(2014-11-10):
请问各位老手一个问题,华科尔D10白色版没有接天线就开机会烧掉吗?我刚才忘记接天线就开机了半分钟左右,请问这样会烧掉遥控器吗?因为我听说图传的发射要是没有接天线就开机的话,会烧掉- -现在心慌,求答疑解惑~多谢

网友A:
我在室内飞一直都没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室内飞一直都没接天线

谢谢,我拆开过d10,里面其实有一段小小的天线了,是从功率放大器上引出来到顶部的针口的,你一直在室内飞,有没有拿出去到室外试试遥控距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拆开过d10,里面其实有一段小小的天线了,是从功率放大器上引出来到顶部的针口的,你一直在室内 ...

从没在室外用过

网友:
要不是看到第三张,还真认不出第二张是哪个。

网友:
好难看  脸上的粉放到450上估计飞不起来!

网友B:
一个黑猫,另外几个是谁来着

网友:
我就用的D10,但没有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黑猫,另外几个是谁来着

不知道……很久之前的了

网友:
想到了,俺妹全系列

网友:
有可能,具体看脸

网友C:
练习模拟器的时候重来不接天线

网友D:
只有第三张能看。遥控用前拉距测试是常识啦。

网友E:
卸了妆不知道会不会吓死人接上天线试试有信号就没烧,烧了根本没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第三张能看。遥控用前拉距测试是常识啦。

请问使用前拉距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卸了妆不知道会不会吓死人接上天线试试有信号就没烧,烧了根本没信号了

非常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习模拟器的时候重来不接天线

这样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