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感度

楼主(2014-11-10):
新版精灵2 NAZA M模式,感度应该是多少才稳定?感觉默认的,在稍微有点风的情况下,都不稳定一样!求合适的感度设置!谢谢!

网友A:
120 120 100 120
190 1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 120 100 120
190 190

这个参数,稳定吗?

网友B:
稳定不稳定还要看实际飞的情况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不稳定还要看实际飞的情况再调整。

如何判断参数的临界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参数的临界点?

同问

网友:
有时候风大,感度也就需要大一点,有时候反之。临界点和载重也有关系,份量重感度大。这个还是要在具体飞的过程中再摸索。建议你现在这个感度先飞一下看看再作调整。

网友:
看到說明書中感度!如下可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参数,稳定吗?

我 飞着挺顺手的

楼主:
你这个参数是在NAZA M模式下的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参数是在NAZA M模式下的参数吗?

精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