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H3云台高速自转奇怪意外

楼主(2014-11-10):
今天发生一个很神奇的失控,不知是否个别意外,还是常见意外?

我飞s800evo云台z15-GH3,飞行了4分钟左右,准备回航时,云台由锁定方向模定,转变成跟头模式时,问题就出现了。

云台不停自己旋转,完全不停下来,而且旋转速度非常快,就像风扇一样快。幸好飞机本身没有失控,我们赶快下降,飞行依然正常。飞机着陆后,云台还未停下,它的转动离心力,能把地上的飞机动得左摇右摆。直至我断开电源,云台才停下。停下后检查,它的离心力,甚至把摄影机的闪光灯都弹了出来,可见力量之大。我们云台的遥控是Futaba T8FG super,任何动作都夺回控制权,包括遥控重新开机。但肯的是,云台自旋的速度之快,不是由遥控在正常情况下所能做到。这就是最神奇的地方。
想问一下,大家是否有同类的现象?还是只我一个有?
大疆技术,能否指点一下?说明一下?

网友:
云台镜头的支架圈怎么不见了

网友:
云台的滑环了,报修大疆吧,我的云台跟你的现象是一样的就报修了

网友:
正常现象,有好几个人都这样,可以发回dji收费保修

网友:
见过不少呢

网友:
关注中,问题要上报

网友A:
楼主请先确认一下云台的固件是否是最新,之后可以发回返厂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先确认一下云台的固件是否是最新,之后可以发回返厂检查一下。

我肯定不是固件问题了, 都飞了好半年, 不可能现在因为固件出事吧?
还有, 我想观察一段时间才返厂修理, 因为我再次上电后, 又回复正常.
到底有什么可能性呢?
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说滑环坏了, 不应该自己又好过来.
想问问大疆同事, 曾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返厂修理, 那原因是什么呢? 可能性是什么呢?
谢谢了!

网友:
都一样,你现在才发现啊!

网友:
相机显示器没有甩出来打坏,,你就应该偷笑了

网友:
别纠结滑环老化了 修吧 一个三百左右修三处

网友B(2015-04-21):
我的版本升级一下就好了

楼主(2015-07-08):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本升级一下就好了

你也試过一样的事嗎?

网友:
一定是开控的时候没有烧香!要不就是没洗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試过一样的事嗎?

是的  开机通电高速自转  后来版本升级就好了!

网友:
可能滑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