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误差多少算正常

楼主(2014-11-10):
充电器停充的时候充电器认为到了4.2,实测电池和4.2差多少是在正常范围内的?

网友A:
我的B6 冲到停止 用万用表一量 单片电压4.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B6 冲到停止 用万用表一量 单片电压4.15

那这样的话我的停下来时4.17算是正常咯。。。。

网友:
不知道其他模友的是什么情况 反正充不满总比过充强

网友B:
4.17正常。b6不要太苛求了。别用太贵的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7正常。b6不要太苛求了。别用太贵的电池就好了

谢谢,是否是4.16--4.24这个范围都算是正常的呢

网友C:
我的B62A电流充电4.0就停了,然后我再使用小电流充电到4.1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B62A电流充电4.0就停了,然后我再使用小电流充电到4.18

出现这种情况是你的充电输出线接触电阻太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是你的充电输出线接触电阻太大导致的。

不会吧  全新的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