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问题,有大神吗给指导下~

楼主(2014-11-10):
突发奇想,手里有2根路由器上用的8DBI天线,是不是可以用在2.4G图传发射接收天线上 我看接口可以插上的。效果能否比三叶草强些?还有能否替换控的天线?

网友:
用于图传天线不会比三叶草强,可能盲点会多,用在控天线估计问题不大,但效果不见得比原来天线好。

网友:
6db 8db这种棒子天线其实角度已经很小了。盲点很多。虽然360度全向。但是垂直方向角度很窄了。

网友:
你要辐射角度大就得用低增益的天线,2dbi的天线会好些

网友:
高增益的辐射角度小,指向性强,发射距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