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5.8G32频点600毫瓦合金图传评测 【桌面版】

楼主(2014-11-10):
刚到手的合金图传,迫不及待发帖分享,先上桌面评测,改天有空装机再做外场评测。

先看整体开苞图,说明书,3P 线。龟头天线,合金图传,双面魔术贴

由于之前我也买过很多 图传和蘑菇天线,各种价位,各种型号,也包括TX 模块自己焊接 都折腾过,
拿到这个图传,我也是毫不犹豫

龟头很特别 先拆开看看

没粘死,一撬就撬开。

换个角度 仔细看看

焊接什么的都很 到位,很整洁 ,没有拖泥带水的。

3个螺丝一松

合计图传 开壳

正面是 数码管,真小。  还有 TX 模块,加了 硅胶导热片,就是 电调里那种导热片。

一个按钮开关,感觉手把 长了点,被我剪短咯,3P 插座,双列,横的看,上一排和下一排一样,是并联的,这样的好处是 可以让你接图传供电的电源插头 又可以分出一个3P线接标准的 摄像头。

反面是 DCDC  包括4个电解电容 一个大大的电感。  一个 频道显示管的驱动芯片;; 重要的是 右下角 我看到了一个 两级管,防反接,妈妈在也不用担心,接反电源正负极 烧图传了。这个必须有啊!

给这个 两级管 来个特写。

唯一要说缺点,就是。。。。 这个 话筒。  可以使用更小的,这个有点大,有点不押韵哦, 工厂 偷懒了吧!
看我随手找来的小 MIC 就比板子上的 可爱吧!大小也刚好合适。

桌面评测先到这里,。 拉距以及外场画面测试 静请期待!

网友:
不便宜吧?

网友:
关注~价格怎么样?

网友:
做工不错啊。看效果了

网友:
加个金属罩子,价格就翻倍。

网友:
坐等测试效果

网友:
这是走DJI包装路线啊  外面包个壳  档次就上来了  不知道价格是否也跟着翻倍呢?

网友:
多少米啊,期待实测数据

网友A:
感觉就是5.8发射模块被一个块单片机控制,单片机输出高低电位,切换模块电路,单片机带一个存储器,断电存储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5.8发射模块被一个块单片机控制,单片机输出高低电位,切换模块电路,单片机带一个存储器,断电存 ...

分析的对,

PS 价格好像论坛不能说。
不过 那个什么宝一搜就知道, 比起 DJI 的价格,还是优越很多的。

网友:
好东西,不错,发射需要搭配蘑菇天线才是最佳效果。

网友:
刚买了个,还没来得及装机,外观赞一个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就比谁的好看

网友:
等待实测数据。。。

网友:
加个合金壳就翻倍卖,里面换汤不换药。楼主,小白鼠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呵呵

网友:
和rc805内部电路基本一致,貌似那个电容是钽电容吧........感觉就是把rc805的接收端变成发射模块,电路缩小了.....

网友:
这天线没敢拆,一直想看看里面用的材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种可能就是买外包装的
就像大疆的V1 V2的GPS都是一样的参数
没有任何变动、只是V1是白色壳装
V2的黄色壳子装、插电脑一看数据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动
lite的就不知道、没对比过

网友:
看起来很屌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能就是买外包装的
就像大疆的V1 V2的GPS都是一样的参数
没有任何变动、只是V1是白色壳装

所以我 毫不犹豫拆了,至少 下面那个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7-25V 的 DCDC 是 他们自己设计过的,  TX 模块暂且不说, 这么小的数码显示管 单个 循环显示 也是 自己设计过的,从减重 减少 体积来说,还是值得 赞扬的。

网友:
在群里看到的,他拿的是免费测试的合金图传,据说售价3百多元

网友:
刚淘了下价格,暂时不考虑

网友:
只要天线匹配的好,这玩意儿效果不会差,主要看天线匹配

网友C:
我想问下,这图传我也有,效果还行,但那个话筒有什么 用了,不带音频输出 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 毫不犹豫拆了,至少 下面那个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7-25V 的 DCDC 是 他们自己设计过的,  TX 模块 ...

就个数码管循环显示能叫设计?初学单片机的都能分分钟搞定。。。。
再在外壳上下功夫不如想办法把质量弄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 毫不犹豫拆了,至少 下面那个 板子是自己设计的,7-25V 的 DCDC 是 他们自己设计过的,  TX 模块 ...

还有7~25v DC DC不用设计,能用个日本原装的好芯片比什么都重要。
楼主能拍张dc dc的控制芯片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这图传我也有,效果还行,但那个话筒有什么 用了,不带音频输出 的啊

天上BB响可以传给你的显示器里发声啊

网友:
这个和 Aomway 5.8G 500MW无线图传发射机  哪个好~~

网友:
这个可以代替整个DJI 5.8G 图传套装吗

网友(2015-04-08):
不知道最终拉锯怎么样,对共电电机干扰图像效果如何

网友:
距离是关键。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