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同样是DIY雕刻机铣铝,为什么你的就相差这么大呢

楼主(2014-11-1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同样是DIY雕刻机铣铝,为什么你的跟人家的比就相差这么大呢?其他方面不提,就从声音上来说,你的雕刻机雕起铝合金来可以用“鬼哭狼嚎”来比喻,而人家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柔和舒服。从视频中的主轴座可以看的出人家的机器也不是什么高强度的机器,但为什么人家的可以大吃刀量而声音还非常轻柔呢?要想做台会动的机器还是很简单的,但要想做台好用的机器奥妙还是很大的呐!

网友:
看不到整机啊,的确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很漂亮,怀疑不是铝合金机架,而是角钢做成箱形结构。

网友A:
3040小固定龙门铣铝

网友:
关键是主轴,即使加工中心,换个38主轴铣铝,照样鬼哭狼嚎。

网友:
好像是切削液的缘故。
加了切削液不会干磨,动能转化为声能较少,动静小得多。
加几滴机油就有很大不同。

网友:
结构设计很重要,机器的刚性不单单取决于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40小固定龙门铣铝

谢谢上视频,那边人多一点,视频已经转发到“制作论坛”那边了。

网友:
吃刀量小刀好,线轨雕铣机的主轴,钻孔、下刀大了的时候一样有噪音。

网友:
雕铝?很轻松,关键是刀要好,如果有磨刀机,端刃用800#金刚砂轮轻磨一下,嘿,声音很小。

网友:
好刀好铝好水,还有合理的加工参数,这些你考虑到了吗?否则也会鬼哭狼嚎的。

网友:
第一个视频主轴功率不足

网友B:
发不了主贴,谁能帮忙发一个?铣铁雕刻机,有全机3D图档,不过组件名称有乱码,过两天整理一下发上来。我想组装一台,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不了主贴,谁能帮忙发一个?铣铁雕刻机,有全机3D图档,不过组件名称有乱码,过两天整理一下发上来。我想 ...

行程X220Y280Z100,铣刀是10mm,原机框架是6mm钢板,我想把它改成厚一点的钢板线切割拼装。谁能帮忙发一个主贴?我把3D图档,2D图档,跟在后面。

网友C:
很明显,第二视频有震刀现象。设备的简单模仿只能实现其基本功能,但有些参数未必能达到要求,振动与噪音,应力分析等许多东西需要认真考虑和设计。没系统学过设备结构设计的人,未必能理解。

网友:
这机不差了,线轨啊,就这个就不少钱了,一般没钱的都有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第二视频有震刀现象。设备的简单模仿只能实现其基本功能,但有些参数未必能达到要求,振动与噪音, ...

照你这么理解,加工中心干活就是拆房子了?

网友:
需要水平,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一篇文章不能描述完整技术细节。
等你真正有水平了,一个词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4-12-18):
第二个的吃刀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