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新手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4-11-10):
家里小孩有个能坐人的遥控车子,不知道怎么回事,遥控器能控制方向能转动,但是不能前进后退,手动模式就是好的!想改装一下,用我的D10来遥控,需要怎么改装?

网友:
加接收机,加继电器

网友A:
简单!接收机,加大型机器人舵机,加车用有刷电调!

网友B:
别改了。我改了后就只适合遥控。手动的话方向太重。等孩子大点直接加个电调有动手能力好的话最好加个差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接收机,加大型机器人舵机,加车用有刷电调!

那之前是什么原理工作啊? 不加舵机,只是把接收器连接到以前的那个盒子上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改了。我改了后就只适合遥控。手动的话方向太重。等孩子大点直接加个电调有动手能力好的话最好加个差速… ...

不改都不行啊!原来的那个盒子坏了,遥控器前进后退时候,能听到那个盒子咔吧咔吧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之前是什么原理工作啊? 不加舵机,只是把接收器连接到以前的那个盒子上行不行?

原先是控制板 控制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再控制转向和前后,d10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无法控制继电器。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接收机加小型舵机充当继电器控制电路开断,另一种是用车用电调控制动力,以及大型高压舵机直接控制转向。方案一比较简单,且不影响手动控制,方案二的话,小孩就不好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是控制板 控制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再控制转向和前后,d10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无法控制继电器。现 ...

好办法  正好手头有几个舵机闲着呢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是控制板 控制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再控制转向和前后,d10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无法控制继电器。现 ...

对了  接收机加小型舵机,是不是还要个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接收机加小型舵机,是不是还要个电调?

你是说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是吗?可以要,也可以直接用1s电池供电,反正控制部分和动力部分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