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 X20舵机 性能如何

楼主(2014-11-10):
趁KST特价入了一套   准备组一架大鸡鸡   壳子外观略有机加工纹理   从参数表看性能很不错    不知有哪位大大有使用体会  实际性能和稳定性如何?

网友:
mty使用过....

网友:
没用过,不过你都买了,用用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看包装不错 相信舵机也不错

网友:
很明显刀路是厂家故意显摆的

网友:
能拿来试一试吗?

目前使用舵机

网友:
正在用,还可以,现在马达也用的跟futaba一模一样了,我应该是除了厂手是最早一个拿到的了,做工精美,性能试着不虚

换个角度想,国产敢卖到这个价位,考虑品牌溢价,综合性能应该相当于大厂千元左右的舵机了

网友A:
舵机最重要的是稳定性,而不是性能如何。。差那么0.01秒有啥意义?谁能飞出0.01秒的差异?舵机行不行,200个起落后看结果。。。不是我要黑KST,稳定性方面KST很一般。。。说的不好听一点,就KST这个档次,卖这个价格,除了能忽悠到一个是一个,懂行的人不会花这个价钱买这个舵机。。哎,不好意思,人太实诚,说的话总是不怎么顺耳KST应该好好反省下,首先应该把稳定性提高,而不是搞这种华而不实的高端货舵机。这种货色,只要有一个出问题,最终砸掉的还是自己的招牌。千块舵机出问题和2 3百舵机出问题,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网友:
kst的舵机硬件基础是很好,就是做的时候再把细点就好了。品牌的东西贵是有道理的,绝不是因为牌子好就无故的贵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最重要的是稳定性,而不是性能如何。。差那么0.01秒有啥意义?谁能飞出0.01秒的差异?舵机行不 ...

看來知道很多內情啊..?
我也不敢用KST 的, 人家老說神舵,以前215MG 問題多多那些...估計這個不會吧.
就以亞拓的舵機來說,已經夠爛了吧..但穩定性還是可以的

不會比亞拓的還要差, 那就沒有談論空間了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报告

网友:
kst815正在用,高压无刷,手感细腻,稳定性有待考验

网友:
老曹说 这个系列的电机比FUTABA舵机的电机还要好。。还有在今年的3DX 抽奖中了一个 X20的锁尾 呵呵

网友:
X20系列舵机在刚刚结束的3DX赛场有多位飞手使用,进入亚太专家组决赛的五名飞手中有三位使用的是X20系列舵机。

网友:
开玩笑亚托450L套装里的斜盘舵机已经坏了两个了,一个放着长时间不用通电调机时不知不觉烧了。还有一个我飞完3D切回普通模式的时候抽死了我也因此炸鸡。亚托的舵机你敢信?有副翼PRO上8910A配合GY520,我感度能调到50,用525M只能调到25。亚托的电调和舵机,大机的没用过,但是450上的真心不行。无论稳定性还是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