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高压包点火改成CDI点火

楼主(2014-11-10):
如何将高压包点火改成CDI点火

网友A:
购买CDI套件,在飞轮上固定一块磁铁,转动飞轮使活塞达到上止点,然后把CDI的霍尔感应头靠近磁铁固定,启动发动机,调整感应头位置,使其能够顺利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CDI套件,在飞轮上固定一块磁铁,转动飞轮使活塞达到上止点,然后把CDI的霍尔感应头靠近磁铁固定,启动 ...

高手正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CDI套件,在飞轮上固定一块磁铁,转动飞轮使活塞达到上止点,然后把CDI的霍尔感应头靠近磁铁固定,启动 ...

你试试看? 汽油机点火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参阅我在模型杂志上的文章。

网友:
CDI点火进角一般CDI说明书上都有,按说明安装就行了

楼主:
卖直流CDI的没有一个懂改装的,请问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淘宝有cdi套件安装时应该注意点火提前角

楼主:
找不到你说的什么套件

楼主:
请楼上明示一下

网友:
啥机子,干啥用?

楼主:
割草机发动机

网友:
把多余的地方去掉,装上浆垫, 再装上直径4的磁铁(长度6毫米),S极朝上,找个地方装霍尔元件,磁铁与霍尔的相对位置 卖CDI的应该知道。

楼主:
谢谢楼上,我再了解一下

网友:
割草机不是自带高压包吗

网友:
这个是模型用的CDI套件,但是要用接收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