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炸机求解。。还有加装2.4g功放问题

楼主(2014-11-10):
本人 刚接触航模。。 很多东西不太懂 请各位高手教一下。
之前买了一台伟力 v353  500米版本 , 在地面拉过距离的确可以飞500米 , 可是后来有一次在广场飞 大概120米水平距离 ,50米高度 突然失控炸机,当时飞机可以直视,电池满电飞了2分钟左右。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看到x宝 有2.4g 功放,装这个有帮助吗?  问了些模型群的朋友他们说 这种遥控器没有跳频 ,一旦被干扰就完蛋。 这个是什么意思?  即使装了功放也没有用吗?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被干扰了?加功放只加遥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干扰了?加功放只加遥控距离

我听说是 因为遥控器没有跳频 抗干扰不行是吗? 如果加了功放 遥控器没跳频是不是意思是 距离可以很远 但是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差?  如果我飞行距离在50~100这样的距离 还会被干扰吗?

网友B:
这个距离要是失控,只能是被干扰,或者设备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加功放也可以达到你目视范围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距离要是失控,只能是被干扰,或者设备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加功放也可以达到你目视范围以外

我看到有那种2.4g功放  如果装上  会能抗干扰好一点吗

网友B:
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你也确认你的控是不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但是你也确认你的控是不是支持。

怎么确定呢?  需要看哪些差数?

网友B:
你问卖家吧。这个不好说。如果你用的伟力套装的控,希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卖家吧。这个不好说。如果你用的伟力套装的控,希望不大

恩   我也这么觉得  而且没这个必要。。  还是到空旷的地方玩好了

网友C:
还加功放,你看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加功放,你看的到吗?

我上面装了fp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加功放,你看的到吗?

而且我想加功放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距离,只是想在正常范围内 减少被干扰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我想加功放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距离,只是想在正常范围内 减少被干扰的可能

功放的作用是增加发射功率,和干扰是两码事,好控的跳频很快,一般很难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的作用是增加发射功率,和干扰是两码事,好控的跳频很快,一般很难被干扰

那如果 这么说   没有跳频的飞机在离遥控器很近的地方 被干扰 是不是一样会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 这么说   没有跳频的飞机在离遥控器很近的地方 被干扰 是不是一样会失控?

2.4G的都带跳频,只是快慢的分别,跳频快的被干扰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 这么说   没有跳频的飞机在离遥控器很近的地方 被干扰 是不是一样会失控?

如果需要飞远距离,上天7以上后加2.4G功放,伟力原装控改装无先例,也不值得,不过建议多轴没必要太远,有500米足够了,再远小心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飞远距离,上天7以上后加2.4G功放,伟力原装控改装无先例,也不值得,不过建议多轴没必要太远, ...

嗯嗯  明白 今天淘宝看到一个DIY的6轴 就是用天7遥控器  带GPS失控返航  卖家说可以飞1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飞远距离,上天7以上后加2.4G功放,伟力原装控改装无先例,也不值得,不过建议多轴没必要太远, ...

那样的话  是不是比较安全?  即使飞出控制范围也能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明白 今天淘宝看到一个DIY的6轴 就是用天7遥控器  带GPS失控返航  卖家说可以飞1200m

飞控带gps都可失控返航,看你用什么飞控了

网友:
天七改装功放也可以,不过建议天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带gps都可失控返航,看你用什么飞控了

什么飞控比较好 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带gps都可失控返航,看你用什么飞控了

apm  的飞控稳定吗 带GPS回航的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  的飞控稳定吗 带GPS回航的话

如果您不怕麻烦,想深入研究的话,apm不错,如果想简单点就naza l系列带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您不怕麻烦,想深入研究的话,apm不错,如果想简单点就naza l系列带gps

apm 调试是不是很麻烦?  需要自己编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m 调试是不是很麻烦?  需要自己编程吗?

会的人当然不难,需要自己去摸索和反复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人当然不难,需要自己去摸索和反复调试

我看过泡泡的调试视频  觉得还ok  不过如果要设计电脑编程的话 我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泡泡的调试视频  觉得还ok  不过如果要设计电脑编程的话 我就不会了

那您可以入手慢慢摸索,APM是很强大的,包括可以飞固定翼

网友(2014-12-15):
新手顶一下

网友(2015-01-15):
顶一个,飞控好像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