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压铅

楼主(2014-11-10):
铸模

熔铅

浇铸

粘接

网友:
你这个只是铸造,没有压力成型

网友:
这是铸造压载铅块,可以用上下模一次铸成。

网友:
铸造时用的是什么沙?普通的黄沙是否可以?

楼主:
你这个只是铸造,没有压力成型

业余制做,当然不会有加压铸造的设备啦。

网友:
可以用粘土或石膏做模具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这是铸造压载铅块,可以用上下模一次铸成。

用组合模的话是可以一次浇成,但需要振动成型设备。可哪来振动成型机呢?何况还要金属模合。都没有,买或是订做的话恐怕我也不会自己做帆船了。

所以只能凑合了。

楼主:
我觉得,玩模型不仅仅是当有了一条船或是一架飞机时的行船或是飞行,其实制做过程也是一种玩。关键就是你如何看待了。

网友:
首先赞一个楼主的DIY精神
第二提个小小的建议供你参考:有时候可以稍微打破一下思维定式,像你这样做的浇铸模具,其实完全可以放弃传统的圆形截面压铅,如果你的阳模做成我给犀牛设计的那种“平底”形状,不但可以省去了两半粘合的麻烦,还可以进一步降低重心,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楼主:
有时候可以稍微打破一下思维定式,像你这样做的浇铸模具,其实完全可以放弃传统的圆形截面压铅,如果你的阳模做成我给犀牛设计的那种“平底”形状,不但可以省去了两半粘合的麻烦,还可以进一步降低重心,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嗯,下一次再做时会充分考虑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铸造时用的是什么沙?普通的黄沙是否可以?

铸造工艺中型砂占了不小的比重。第一次接触型砂,还是在我中学时代。去工厂劳动,被分在翻砂车间,和振动成型机为伴。

网友:
以前浇筑出来发现缺了一块,,,用焊锡丝一点点硬是补上了

网友:
可以用石膏模,两半模具合在一起,浇铸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压铅了。
不过浇铸前最好放烤箱里先给模具加温烘干残留的水汽,这样在浇铸的时候就不会因为石膏模里残留的水分而产生气泡。

楼主:
下次再做的话会权衡各种方案和工艺,也许还要请各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赞一个。。。

楼主: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其实这是第二次铸压铅。自己觉得比第一次略有点进步,但这么多朋友给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看来还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嘿嘿,以后嘛才会更加... ...

网友A:
之前给太阳鸟机头做配重考虑过沙模,无奈手边没有,就用手边的陶泥翻了模子,干燥时间太短,水汽为干透,浇筑时那景观可惊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给太阳鸟机头做配重考虑过沙模,无奈手边没有,就用手边的陶泥翻了模子,干燥时间太短,水汽为干透,浇 ...

可以想象那铅液入模的景像。

就是干燥的时间长了恐怕会裂。我用泥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