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APM,失控返航设置有问题,炸鸡!求教!!

楼主(2014-11-10):
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设置好了失控返航。外场测试时,切RTL模式,表现完美。然后测试关控自动返航,我勒个去,没油门了直接掉下来了。那么问题来了,我到底哪里设置出问题了?泡泡老师的设置把失控油门设置成-125%,虽然能切换到RTL模式,但没有油量,电机停转,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求大神解答一下

泡泡老师视频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779&extra=page%3D1&page=1

刚刚试了,在锁定的情况下。关控,MP上显示切换到了RTL。在解锁的情况下,关控,没有切换到RTL,还是自稳,电机停转。

室内测试可以了,改天去室外试试。是我设置错了,泡泡老师的方法是对的,犯了这么个低级错误!!!

楼主:
自顶   还有定高定点  高度不太稳怎么回事  掉高度

网友A:
失控油门设置成-125%?

网友B:
糊涂啊,不是油门失控保护

网友C:
你设置-125%,那肯定要掉下来的啊,-125%是油门锁的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油门设置成-125%?

照着视频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置-125%,那肯定要掉下来的啊,-125%是油门锁的量啊

那是要设置成舵机保持还是设定一个其它的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糊涂啊,不是油门失控保护

真心没搞懂,刚接触这个

网友:
你要看你失控设置的出发的值是多少啊...

楼主:
不明白,有谁懂怎么设置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有谁懂怎么设置么

你没在地面站开启油门保护吧

网友:
我也没明白,你试试设置在中点

网友E:
MP没有设置油门保护

在MP上没有测试过再外场试飞吗?

网友F:
哎,看视频总要自己推敲下,人家为什么这样。什么都照搬,各种飞机,各种飞控都不一样肯定要炸鸡的
而且你可以设置完,连接MP,然后关控,看看是否会切换到RTL啊

网友G:
连接着地面站关控能调到RTL吗

还有楼上 有些如果没用过APM 不要乱质疑   APM失控保护本来就是要设置PWM低于900   但是D10 -125%的油门PWM值是不会低于900 的  怀疑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在地面站开启油门保护吧

我确信我开启了的  而且在地面站上关控自动切到RTL

楼主:
引用 网友E:
MP没有设置油门保护

在MP上没有测试过再外场试飞吗?

我在MP上 关控  MP上显示切换到了RT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看视频总要自己推敲下,人家为什么这样。什么都照搬,各种飞机,各种飞控都不一样肯定要炸鸡的
而且你 ...

没照搬呃  一样的遥控一样的APM   而且MP上关控后自动切到了RT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接着地面站关控能调到RTL吗

还有楼上 有些如果没用过APM 不要乱质疑   APM失控保护本来就是要设置PWM ...

连接MP关控自动跳到RTL   应该是遥控器油门那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确信我开启了的  而且在地面站上关控自动切到RTL

日 志发上来,

还有 飞控的油门保护 是要解锁才能测试出来的,你说的关控会切换到RTL说明你用的是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我猜  你是不是改过飞行模式。

泡泡的视频我看了,他把第六个飞行模式设置为RTL,关控之后会切换到第六个飞行模式,你是不是改了第六个飞行模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连接MP关控自动跳到RTL   应该是遥控器油门那里设置的问题

你上地面站设置好以后,拆掉螺旋浆,试试关控是不是返回模式,并且电机转不转,不转的话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上地面站设置好以后,拆掉螺旋浆,试试关控是不是返回模式,并且电机转不转,不转的话再说。

飞控的油门保护的RTL 需要解锁 并且距离家的位置 2米以上才会 切换到RTL  否则就是LAND。

飞控触发油门保护的时候,主界面的HUB上会有红字提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飞控的油门保护的RTL 需要解锁 并且距离家的位置 2米以上才会 切换到RTL  否则就是LAND。

我没有试过飞行中失控返航,早前有论坛的朋友这样教我,我就在家试的,没有GPS信号,确实是LAND,但是电机确实在关控后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没有试过飞行中失控返航,早前有论坛的朋友这样教我,我就在家试的,没有GPS信号,确实是LAND,但是电 ...

你这有数传 可以连地面站看 飞行模式,  APM最好不要双供电(USB和飞机同时给飞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上地面站设置好以后,拆掉螺旋浆,试试关控是不是返回模式,并且电机转不转,不转的话再说。

好的,我明天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 志发上来,

还有 飞控的油门保护 是要解锁才能测试出来的,你说的关控会切换到RTL说明你用的是接收 ...

非常感谢,我明天照你说的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明天照你说的试一下,谢谢!

不对,不是明天了,是今天了,哈哈

楼主:
刚刚试了,在锁定的情况下。关控,MP上显示切换到了RTL。在解锁的情况下,关控,没有切换到RTL,还是自稳,电机停转。

网友(2015-09-05):
遥控要设置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