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拆朗宇电机卡簧,用什么型号卡簧钳

楼主(2014-11-10):
拆XXD电机分分钟搞定,朗宇电机把卡号搞歪了没下来,听说要用卡簧钳,请问高手该选哪个,或有连接推荐感激不尽

网友A:
表示平口螺丝刀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平口螺丝刀分分钟搞定....

是朗宇的啊!

网友B:
楼主搞明白了么?我我几个坏的打算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明白了么?我我几个坏的打算拆

不用专用工具就拆不下来,放弃了,电机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