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50-700尾桨安装450用325mm桨,会射么?

楼主(2014-11-10):
本人最近在设计可变距多轴,想用550-700尾波,尾桨换成450用325mm桨,但不知道会射么?

网友:
这个肯定看转速吧 要是450的转速肯定射

网友:
450尾波箱就够了,重点在于四个螺距同步率,要精准

网友:
你是自己玩啊。还是咋地啊。

网友:
LZ要做多大轴距的多轴?既然用325mm桨,干嘛不直接用450的桨夹和中联
用325mm桨轴距恐怕至少要700以上,做这么大用来植保?

网友:
射桨与转数有关,要说一下设计转数多少。

网友:
射不射看拉力,先计算一下700的尾桨转速,算出其承受的拉力。然后再计算换成325桨后的拉力。

网友:
700尾桨称重,测重心位置,再根据转速算出离心力;同样再测出325桨的重量和重心,再根据需要的转速算出将要承受的离心力,如果跟700尾桨的离心力差的很多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