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玉兔2代

楼主(2014-11-10):
手头还有俩玉兔2代,为什么不能用了?求高手指点,现在就是遥控器不能解锁。

网友A:
自检通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通过了吗?

自检通过会有什么现象?指示灯都是正常的,7月份还飞了,放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出一套出来

楼主:
你需要吗,只有主控板,而且现在不能解锁

网友:
是否需要校准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因为在调参软件上,遥控器的通道设置都是对的,而且数值也在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因为在调参软件上,遥控器的通道设置都是对的,而且数值也在范围内

校下罗盘看看

网友:
出一套来!多少钱?上图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吗,只有主控板,而且现在不能解锁

有意收一套,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