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T-REX 250 FBL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11-10):
1. 250 PLUS DFC 和 250 PRO DFC 的区别是不是主要是金属件和塑料件的区别?是不是这么来说区别也不大?
2. 我发现 250 PLUS DFC 和 250 PRO DFC 尾旋翼都是轴传动,如果要改皮带传动方便可行吗?
3. 250 PLUS DFC 和 250 PRO DFC一旦炸坏,副厂配件多不多,便宜好买吗?
4. T-REX 250 可以配 AR7200BX吗?如果想练自旋类动作的话,效果怎么样?

谢谢!

网友:
虽然不是绝对,但市场上专业机的部件基本以金属,碳纤为主,玩具机基本都是塑料的天下。

网友A:
1.小机的桨夹没必要金属的而且亚拓的东西精度绝对OK,小机容易炸,金属的比塑料容易坏,也贵。
2.没有改皮传的套件
3.如果你准备用副厂件 还是买天龙250吧,一样的东西。
4.250用MB陀螺仪有点奢侈了,K8足以。小鸡和大机完全两种手感,自旋就是各种飘。

本人没有玩过250 都玩的地平线的小机,仅供参考。你也可以关注下即将上市的BLADE 180 各方面都比250好,并且你用AR7200BX接收机肯定用的地平线的控,对频既玩。

网友:
用黄金甲K8,可以侧装,机身内装不下只能在外面侧装。同样AR7200BX接收机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小机的桨夹没必要金属的而且亚拓的东西精度绝对OK,小机容易炸,金属的比塑料容易坏,也贵。
2.没有改皮 ...

ar7200bx手感应该比180 cfx ar6335 ax3x 好吧

网友:
呵呵,想兼顾室外室内,绝对是250。第一次听说塑料件比金属件好,脚架等缓冲件除外。如果在床上玩,就各塑料玩具小鸡吧,什么CP之类或土豪的150,砍到手也不怕。